[单片机芯片] ch9141 两个版本的区别,疑惑!

楼主(2021-10-21):
目前自己做的蓝牙板子,参考贵司A模块做的,型号CH9141 QFN28脚

芯片有两种

一种芯片版本V1.09 丝印06935A26,一切功能正常

另一种芯片版本V3.01 丝印1042DB08,最基本的手机都找不到该蓝牙(测试了n块)

通过串口测试,除了芯片版本一样外,其它基本一样!

使用的测试工具是贵司提供的App!

等待答疑,谢谢!

网友A(2022-03-03):
可能是蓝牙的版本不一样吧,比如蓝牙2.0和4.0

网友B:
你有没有问问官方的FAE啊?问问是怎么回事儿?

网友C:
你的硬件电路设计的是正确的吗?

网友D:
可能是蓝牙版本不一样,导致的

网友E:
这个你看看芯片手册,看看这个版本到底涉及到什么?

网友F(2022-09-10):
可能是蓝牙版本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