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辉芒单片机FT61F145使用初体验-点亮数码管TM1635(HBS635)

楼主(2021-10-21):
前言:单片机价格疯长的大环境下,加上缺货,不得不考虑产品的替代芯片,这时辉芒微MCU走进我的视野。先看看这次案例的单片机信息:

总结一下:麻雀虽小五脏俱全!

再说说本次实现的案例:点亮数码管TM1635
主要是由单总线通信实现的信号通信;

详细的资料也不多说,网上一大堆;
下面展示调通的代码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↓代码部分↓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   "SYSCFG.h"
#include   "uart.h"

#define CLK RC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CLK  RC1  PA7
#define DIO RB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DIO   RB7  PA1

unsigned char CODE[10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};//共阳数码管0~9字型码
unsigned char TAB[10]={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};//数码管不显示

void Delay_5us_635(void)
{
    NOP();NOP(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   函数名称:DelayUs
*    功能:   短延时函数 --16M-2T--大概快1%左右.
*    输入参数: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Us
*    返回参数:无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Us(unsigned char Time)
{
    unsigned char a;
    for(a=0;a<Time;a++)
    {
        NOP();
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   函数名称:DelayMs
*    功能:   短延时函数
*    输入参数: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ms
*    返回参数:无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Ms(unsigned short Time)
{
    unsigned short a,b;
    for(a=0;a<Time;a++)
    {
        for(b=0;b<5;b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DelayUs(197); //快1%
        }
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   函数名称:DelayS
*    功能:   短延时函数
*    输入参数: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S
*    返回参数:无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S(unsigned char Time)
{
    unsigned char a,b;
    for(a=0;a<Time;a++)
    {
        for(b=0;b<10;b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}
    }
}

void POWER_INITIAL (void)
{

    OSCCON = 0B01110001;    //WDT 32KHZ IRCF=111=16M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it0=1,系统时钟为内部振荡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it0=0,时钟源由FOSC<2:0>决定即编译选项时选择
    INTCON = 0;              //暂禁止所有中断
    PORTA = 0B00000000;
    TRISA = 0B11111111;        //PA输入输出 0-输出 1-输入
    PORTB = 0B00000000;
    TRISB = 0B11111111;        //PB输入输出 0-输出 1-输入
    PORTC = 0B00000000;
    TRISC = 0B11111111;        //PC输入输出 0-输出 1-输入

    WPUA = 0B00000000;         //PA端口上拉控制 1-开上拉 0-关上拉
    WPUB = 0B00000000;         //PB端口上拉控制 1-开上拉 0-关上拉
    WPUC = 0B00000000;         //PC端口上拉控制 1-开上拉 0-关上拉

    WPDA = 0B00000000;         //PA端口上拉控制 1-开下拉 0-关下拉
    WPDB = 0B00000000;         //PB端口上拉控制 1-开下拉 0-关下拉
    WPDC = 0B00000000;         //PC端口上拉控制 1-开下拉 0-关下拉

    PSRC0  = 0B11111111;      //PORTA,PORTB源电流设置最大
    //BIT7~BIT6:PORTB[7:4]源电流能力控制,BIT5~BIT4:PORTB[3:0]源电流能力控制
    //BIT3~BIT2:PORTA[7:4]源电流能力控制,BIT1~BIT0:PORTA[3:0]源电流能力控制

    PSRC1  = 0B11111111;    //PORTC,PORTD源电流设置最大
    //BIT7~BIT6:PORTD[7:4]源电流能力控制,BIT5~BIT4:PORTD[3:0]源电流能力控制
    //BIT3~BIT2:PORTC[7:4]源电流能力控制,BIT1~BIT0:PORTC[3:0]源电流能力控制

    PSINK0 = 0B11111111;      //PORTA灌电流设置最大 0:最小,1:最大
    PSINK1 = 0B11111111;     //PORTB灌电流设置最大 0:最小,1:最大
    PSINK2 = 0B11111111;    //PORTC灌电流设置最大 0:最小,1:最大

    ANSELA = 0B00000000;    //全为数字管脚
}
void I2CInit_635()            //GPIO初始化
{
    TRISB7=0;        //PB7 推完输出  DIO
    TRISC1=0;        //PB7 推完输出  CLK
}
/********************Start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2CStart_635()
{
    DIO=1;
    Delay_5us_635();
    CLK=1;
    Delay_5us_635();
    DIO=0;
    Delay_5us_635();
    CLK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Stop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2CStop_635()
{
    DIO=0;
    Delay_5us_635();
    CLK=1;
    Delay_5us_635();
    DIO=1;
}

/***************应答函数**************/
void I2CAsk_635()
{
    unsigned short count1;

    CL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芯片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
    Delay_5us_635();
    CLK=1;
    TRISB7=1;        //PB7 上拉输入  DIO
    WPUA |= 0x80;        //上拉  引脚设置输出时会自动关断

    while(DIO)
    {
        count1++;
        if(count1==2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ount1=0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//    CLK=1;
//    Delay_5us_635();
    TRISB7=0;        //PB7 推完输出  DIO
    CLK=0;
}

/***************发送8bit数据,从低位开始**************/
void I2CWritebyte_635(unsigned char oneByte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CLK=0;
    Delay_5us_635();
    if(oneByte&0x01) {
      DIO=1;
    }
    else {
      DIO=0;
    }
      oneByte=oneByte>>1;
      CLK=1;

      Delay_5us_635();

  }        //8位数据传送完
    I2CAsk_635();
}

/************显示函数,固定地址写数据************/
void disp(unsigned char add, unsigned char value)
{
I2CStart_635();
I2CWritebyte_635(0x44);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命令设置:固定地址,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
I2CStop_635();

I2CStart_635();
I2CWritebyte_635(add);                //地址命令设置:写入add对应地址
// UART1_SendByte(CODE[value]);
I2CWritebyte_635(CODE[value]);            //给add地址写数据
I2CStop_635();

I2CStart_635();
I2CWritebyte_635(0x8a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控制命令:开显示,脉冲宽度为4/16.
I2CStop_635();

}

void disp0(unsigned char add, unsigned char value)
{
I2CStart_635();
I2CWritebyte_635(0x44);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命令设置:固定地址,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
I2CStop_635();

I2CStart_635();
I2CWritebyte_635(add);                //地址命令设置:写入add对应地址
// UART1_SendByte(TAB[value]);
I2CWritebyte_635(TAB[value]);            //给add地址写数据
I2CStop_635();

I2CStart_635();
I2CWritebyte_635(0x8a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控制命令:开显示,脉冲宽度为4/16.
I2CStop_635();

}

/************显示2位数字************/
void disp2(unsigned char num)
{
    if(num/10==0)
        disp0(0xc0,0);
    else
        disp(0xc0,num/10);
    disp(0xc2,num%10);
}
/************关闭显示************/
void disp_off()
{
    disp0(0xc0,0);
    disp0(0xc2,0);
}

main()
{
    POWER_INITIAL();
    I2CInit_635();
    disp_off();
//    Uart1_init(115200);
//    DelayMs(100);
    while(1){
        disp2(14);
        DelayMs(500);
        disp2(36);
        DelayMs(500);
//        UART1_SendByte(0xff)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↑代码部分↑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主要说一下在调试这段代码遇到的问题:
ACK应答这块逻辑很重要,我之前在芯圣上面的代码逻辑在辉芒MCU上完全没有用,经过自己的一番调试终于点亮了数码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