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03替换STM32F103 RTOS不能运行

楼主(2021-10-21):
1、现有的STM32F103的线路板,硬件电路没有改变,焊上了GD32F1032、原有程序跑的是RTOS系统
现在运行在到 rt_hw_hard_fault_exception 不明原因卡死了,调用RCC_GetClocksFreq(&get_rcc_clock);看了系统时钟是72M的,前面的程序单步运行也看了没有问题,线路板很简单,就使用了2个串口。
各位老大有没有思路指导下还需要修改哪里!

楼主:
又焊了1快板,下入程序,也卡死在这个位置

楼主:
STM32_SRAM1_END    在STM32上设置的是64K,但能运行,在GD上就不能运行,必须修改对应的内存大小

网友A:
所以说,不要想着能够把ST的HAL库直接拿来用而不用更改,这是不现实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