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7] cortex m7,的四线SPI,只能在CLK下降沿更新数据

楼主(2021-10-21):
cortex m7,的四线SPI,只能在CLK下降沿更新数据吗?能不能改成上升沿?普通的SPI都是可以设置的。

网友A:
肯定能设置啊

网友B:
可以设置的

网友C:
你这里说的四线SPI不是指时钟、2根数据线加片选线吗?

数据更新点这是可以配置的。

楼主:
QSPI  ,不是SPI

网友D:
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的吗

网友E:
是可以设置的

网友F:
QSPI 和SPI的区别是什么啊

网友G:
只能在边沿更新是吧

网友H:
可以设定在任意时刻更新数据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