迷你切管机诞生记

楼主(2021-10-21):
欲善其事,先利其器,之前买过一些2mm,3mm的光轴和空心管,用的时候切割总是切不准确,还有毛刺,大的切割机也不合适,今天就搞一个迷你切管机,对,就是专门切轴和管的。
1、当然是先测量下电机,建模,电机用的有点小,395马达,先测量一下尺寸

建模,没有什么特殊设计,就是个盒子的形状

2、拆图,把三维模型,拆成二维图,导出dxf格式,以供激光切割软件读取,排版,就像这样啦:

3、准备材料,开始切割,考虑到结构的稳定性,垂直承力的三个面使用了5mm厚度的椴木板,顶面和底面则使用了3mm的椴木板,因为3mm的板材切割起来很容易,切口质量也更好,一般能用3mm都会优选3mm。

4、开始装配,设计的时候考虑了装配的过盈量,所以整体上除了固定电机,其他地方没有使用任何螺栓和胶水,全部靠卡扣锁紧,5mm板用得很少,过盈量有点大,很紧,开始安装会有一点缝隙,需要外力冲击一下,就很牢固了

然后先装上底板

为了减震降噪,在底板下方贴上这种密封条,对,这个是用来密封窗户的,用在这里也刚好,哈哈

5、这个395电机的固定孔居然是M2.5的螺纹孔,还好手里有M2.5螺栓,有点长,切掉一半,搞定

6、在固定电机之前,密封条打孔(直接用激光切割机切的孔,是不是很圆?),然后粘贴到电机固定的位置

7、安装好电机,最后装上上面的面板,395这款电机额定电压12V,奈何手里只有7.4V锂电池,凑合用。

测试视频(切的是3mm的铝管):

总体感觉还凑合能用,可能是这种结构电机轴加上加长杆悬臂太长,切割片安装精度又不高,导致这个震动比较厉害,底座可能需要固定会好点,噪声也比较大,还有很大改进空间!

模型文件分享到这里了,是solidworks2016,所有零件都在里面了,可以直接修改。

2021.10.23

再三考虑之后,觉得这个震动和噪声就是来自于加长的那段杆,同轴度不够,转动起来后质量分布不够均匀,造成震动,于是尝试使用M3螺栓+螺母锁紧切割片,代替加长杆,如下图

测试发现,效果非常好,代替之后震动大大降低,噪声也更加温和
于是,重新将上盖板加工出了新的槽口,以适应位置变动后的切割片,装配起来

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,过盈配合都做得这么好

网友A:
不错的DIY,小巧轻便更实用。改天参考一下,自己也搞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的DIY,小巧轻便更实用。改天参考一下,自己也搞个。

终于有大佬来点评了
这个只适合切割直径比较小的轴,3mm,再大了一次切不断

网友B:
楼主可以啊,刚看完机械臂,又看到这个。
非常棒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可以啊,刚看完机械臂,又看到这个。
非常棒!

打工人的生活总是漂泊不定,这个月又换工作了暂时有空,其实早就打算做这个了,看看 多提建议啊~这个震动和噪声有点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打工人的生活总是漂泊不定,这个月又换工作了暂时有空,其实早就打算做这个了,看看 多提建议 ...

谦虚了,确实感觉很不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终于有大佬来点评了
这个只适合切割直径比较小的轴,3mm,再大了一次切不断 ...

由小变大很简单的,我准备搞个中型的鼓捣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由小变大很简单的,我准备搞个中型的鼓捣玩。

那很好呀,拭目以待,哈哈~

网友C:
真是个动手小达人!!!

网友D:
优秀,这应该发原创贴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优秀,这应该发原创贴

字数不够,哈哈哈

@地瓜patch :
讲讲原理,多少字也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真是个动手小达人!!!

业余玩玩,有好的想法多提建议啊

网友D:
板材用什么激光设备切割的,上次的机械手也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板材用什么激光设备切割的,上次的机械手也是

就是桌面级的激光切割机,比普通的桌面打印机大一些,里面用的是40W左右的二氧化碳激光器,一些手机贴膜的也会用这个切手机膜

@地瓜patch :大佬客气了 O(∩_∩)O
@逍遥李 :谢谢指点,感谢李总
@地瓜patch :板材搜“椴木板”,我最常用的是3mm厚度的,偶尔也切5mm的,亚克力也行但亚克力比椴木板要求高点,可以先搞定椴木板再试亚克力
@逍遥李 :有空了试试,板材是买的什么规格的
@地瓜patch :原理上是的,不过打标机的结构可能不允许足够大的位移,改装可能会比较麻烦,激光对焦距很敏感,要根据板材厚度调焦距
@逍遥李 :不贵啊,记起来,我们有个激光标签机,加大功率,肯定可以切木头
@地瓜patch :一般的小品牌的两千多,就切木板和亚克力挺好用,品牌的贵点,大几千块吧,但切割的也就只能这些, 再往上就是功率大点的数十万了,专门切割加工金属的,没接触过,哈哈
很高级的样子,激光切割机啥价格

网友E:
这个是最好是金属的,塑料的,震动的太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是最好是金属的,塑料的,震动的太大了

是的,金属的受加工设备限制玩不起

网友F(2021-12-03):
割韭菜的好工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