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驱动双向可控硅电路怎么驱动这种4线模块?

楼主(2021-10-22):
如果可以驱动的话,要怎么接线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个SCR要导通其G丶K脚通电0.7v或略大些的电流电即可。

那是指用一个驱动不了,需要两个驱动光耦电路吗?

网友B:
你先把主回路的图画出来,才能看出来怎么触发,如果两个SCR串联肯定不能用一个触发源,如果是并联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