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芯片] 建议CH340出一个QFN16封装的CH340P

楼主(2021-10-22):
CH552有个QFN16封装的CH552P,3x3的体积,16个管脚,占用PCB面积非常少。
CH340G和CH340C都是16管脚,封装成QFN16没什么问题,可以大大减少PCB面积占用。

网友A:
有MSOP10的,很小了!

网友B:
CH340有小封装,可考虑CH340E(MSOP10),或CH340N(SOP8),封装还有ESSOP10/SOP16/SSOP20。
QFN16封装可用CH343(第3代USB转高速串口芯片,06年就面世的CH340是第一代经典版)。
为满足同时使用DTR和RTS的小封装需求,近期将推出改进版CH340E,增加了DTR/TNOW复用,等芯片上线后可联系我发样。后续我们还将推出更多功能和封装的USB转串口新品。感谢大家的建议和反馈。

附:各型号封装可查选型表:http://special.wch.cn/zh_cn/produce/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H340有小封装,可考虑CH340E(MSOP10),或CH340N(SOP8),封装还有ESSOP10/SOP16/SSOP20。
QFN16封装可用CH3 ...

CH340E增加DTR/TNOW复用这个不错,我之前的**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163620-1-1.html 提过,很多ESP32/ESP8266开发板自动下载要用DTR,但是CH340E刚好没有DTR,导致必须用体积很大的CH340C。
刚好看到CH552P的QFN-16封装,16个脚和CH340C一样,大部分控制信号都引出来了,而且3x3的体积比MSOP-10还要小,属于一劳永逸的做法。
CH340是一代经典,对性能有要求的一般就不用串口直接用USB了,所以对CH343没啥需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MSOP10的,很小了!

QFN-16的3x3比MSOP-10还要小,而且多了6个管脚,可以把大部分控制信号都引出来。
功能上可以做到等同CH340C,一个型号搞定所有对体积有要求的场合。

网友B:
感谢您的热心建议,也欢迎更多的工程师参与到有关技术和应用的讨论,我们也会根据客户应用情况和市场需求不断推出更好又优的产品。

网友C(2022-03-03):
这个想法属实很好,哈哈哈,不错不错

网友D:
属实,串口芯片有的体积都很大,不好搞

网友E:
一般可以用SOP8的,其实也行

网友F:
看你需求,如果不需要DTR之类的,可以用SOP8的CH340N

网友G:
QFN16也太小了吧

网友H:
想法是好的,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做

网友I:
这种焊接来说,就费劲了

网友J:
现在很多PCB都缩小面积了,所以QFN估计以后是流行的封装

网友K:
希望官方能采纳吧,我也需要小封装的

网友B:
感谢大家提出的的宝贵意见和建议,我们会从工程师和客户角度出发不断提升和完善我司的产品。
关于小封装的CH340芯片,仅使用串口RXD/TXD信号时可以选择CH340E/N/K芯片。有QFN需求的也可以选用我司现有第3代U转串CH343P。
当需要额外使用DTR和RTS信号时,可以选择批号大于B40的CH340E及CH340K芯片。
CH340E新版已发布,增加了芯片#6引脚复用为普通DTR和增强DTR功能,芯片配合大于V3.5版本的CH341SER的驱动,可以实现免外围电路的单片机一键串口下载,常用的CH32xx/ST32xx、ESP32/8266等支持多模式启动的MCU均可直连新版CH340E的DTR和RTS引脚。
可移步至下载方案链接:http://www.wch.cn/application/575.html

网友L:
现在都是用CH340的升级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