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
迅为imx6ull开发板Ubuntu文件系统测试

楼主:
迅为IMX6ULL开发板
1 打包烧写 Ubuntu
我们在刚才的 ubuntu 目录下,使用命令“tar -vcjf rootfs.tar.bz2 ./*”打包文件系统。如下图所示:

我们使用命令“du -sh rootfs.tar.bz2”即可查看文件系统打包后的大小,如下图所示:

我们将“rootfs.tar.bz2”通过 ssh 软件传输到 mfg 烧写工具里,还需要烧写其它几个镜像文件,分别是uboot,设备树文件,内核文件,该文件系统所需内核镜像和 QT 系统相同,烧写配置和 QT 一样。如下图所示:

将开发板拨码切换成烧写模式,上电烧写,等待烧写完成。
2 Ubuntu 根文件系统测试
烧写启动之后如下图所示:

此时我们的开发板的 ubuntu 系统就安装完成了。
我们在使用过程中,可以按照 ubuntu 正常开发流程来使用。例如运行 hello world 程序。
首先我们使用命令“apt-get install gcc”安装编译器。如下图所示:

安装完成后以后输入“gcc -v”查看 gcc 版本。如下图所示:

然后我们使用命令“vim helloworld.c”创建 c 文件。如下图所示:

输入如下内容:
1 #include
3 int main(void)
4 {
5 printf("hello world!\r\n");
6 return 0;
6 }
如下图:

添加完成之后保存并退出。
然后使用命令“gcc -o helloworld helloworld.c -static”编译 helloworld 程序。如下图所示:

编译出来是 helloworld 可执行文件如下图。

最后我们使用命令“./helloworld”即可运行程序,如下图。

迅为IMX6ULL开发板:

核心板参数
尺寸:38mm*42mm
PCB:6层
CPU:iMX6ULL   ARM Cortex-A7架构 单核
iMX6ULL 商业级:内存:512M 存储:8G EMMC
iMX6ULL 工业级:内存:256M 存储:512M FLASH
工作电压:5V~16V 电压供电
系统支持:Linux-QT系统;Ubuntu core系统;Youcto系统;Buildroot系统;
商业级运行温度:-20℃ ~ +80℃
工业级运行温度:-40℃ ~ +80℃
引脚间距:1.27mm
引角扩展:i.MX6功能全部引出,146PIN脚
连接方式:邮票孔
底板参数

尺寸:12*19cm
PCB:2层
POWER:5V~16V电压供电
SWITCH:电源开关
EEPROM 存储:256字节,掉电后数据不丢失
4G模块:1个 全网通 (选配)
WIFI蓝牙模块:WIFI/蓝牙二合一模块,工作频段 2.4GHz,支持 IEEE802.11bgn 等标准,支持蓝牙 4.0 协议。
LVDS接口:1路(一个是标准HDMI 座(CON3),另一个是 30pin 的 FPC 座(J18), 两个接口实际上是同一路 LVDS 信号,用来连接迅为电子的 LVDS 屏幕)
RGB接口:1路
CAN:2 路 CAN 总线接口
RS485:1 路 RS485 总线接口
MIC:支持录音输入
PHONE:支持耳机输出
USB OTG:1路
USB HOST:2路
USB-UART:1路
mini HDMI:1个(一路标准MINI-HDMI 接口,i.MX6ULL处理器本身没有支持HDMI,通过一个 RGB 转 HDMI 的芯片扩展出HDMI接口,通过该接口来连接HDMI显示器。 )
网口:2路百兆以太网,RJ45 接口
TF卡槽:1个标准TF卡接口
SIM卡槽:1个标准SIM卡接口
T&H接口:温湿度传感器接口
TTL/RS485接口:TTL/RS485接口二选一
BUZZER:1个蜂鸣器
IRDA:1个红外一体化接收头
ADC电位器:支持
DIP SWITCH:8位拨码开关
JTAG:1个(可以通过下载/调试器来调试 i.MX6ULL 处理器)
CAMERA接口:1个 支持500万摄像头
TTL串口接口:20PIN (gpio引出:两个ad,一个spi,一路ttl。一路i2c,5个gpio,5v,3.3v电源)
GPIO接口:20PIN(包括:两路ADC,一路SPI,5个GPIO,一路TTL串口,一路I2C接口。)
重力加速度传感器:支持
红外接收模块:支持
光环境传感器 :支持
实时时钟:断电后系统时间不丢失
LED:2个
按键:3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