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MC_Erase擦除错误

楼主(2021-10-22):
se, fm, TE, AD, print
请问大家,为什么FMC_Erase返回总是-1,主函数中PE0,PE1,PE2是我的三个按键,我主要是想实验对flash的擦写,将数据存到flash中,实现掉电数据不丢失,但现在一个插除页都是失败的,还请大家解惑。
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Nano100Series.h"
#define DATA_FLASH_TEST_BASE 0x12400;
int32_t u32Addr = DATA_FLASH_TEST_BASE;
uint32_t u32Pattern = 0xA5A5A5A5;
uint32_t u32data;

void dataflash_test()
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_UnlockRe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MC_Ope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MC_Erase(u32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MC_Erase(u32Addr)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erase--error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MC_Write(u32Addr, u32Patter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32data = FMC_Read(u32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32data != u32Patter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data different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ne--u32pattern--%x\r\n",u32Patter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ne--dihzi--%x\r\n",&u32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ne--u32data--%x\r\n",u32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ne--dizhi--%x\r\n",&u32data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MC_Write(u32Addr+4, u32Pattern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32data = FMC_Read(u32Addr+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32data != u32Patter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data error-----u32addr+4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 two----%x----u32pattern\r\n",u32Patter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 two----%x----dizhi\r\n",&u32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wo----%x----u32data\r\n",u32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wo----%x----dizhi\r\n",&u32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_LockReg();
}

void dataflash_test_read(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32data = FMC_Read(u32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ne--u32data--%x\r\n",&u32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ne--u32data--%x\r\n",&u32data);
}
void SYS_Init(void)
{
    SYS_UnlockReg();
    CLK_EnableXtalRC(CLK_PWRCTL_HIRC_EN_Msk);
    CLK_WaitClockReady( CLK_CLKSTATUS_HIRC_STB_Msk);
    CLK_SetHCLK(CLK_CLKSEL0_HCLK_S_HIRC,CLK_HCLK_CLK_DIVIDER(1));
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UART0_MODULE);
    CLK_SetModuleClock(UART0_MODULE, CLK_CLKSEL1_UART_S_HIRC, CLK_UART_CLK_DIVIDER(1));
    SystemCoreClockUpdate();
    SYS->PA_H_MFP &= ~(SYS_PA_H_MFP_PA14_MFP_Msk|SYS_PA_H_MFP_PA15_MFP_Msk);
    SYS->PA_H_MFP |=  (SYS_PA_H_MFP_PA14_MFP_UART0_RX|SYS_PA_H_MFP_PA15_MFP_UART0_TX);
    SYS_LockReg();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SYS_Init();
    UART_Open(UART0, 115200);
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E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SysTick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E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PE1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flash_tes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E0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SysTick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E0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PE0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flash_test_rea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E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SysTick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E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PE2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SystemRese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网友A:

擦除的FLASH地址是存在的吗?有没有超过芯片的FLASH搜索
复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擦除的FLASH地址是存在的吗?有没有超过芯片的FLASH搜索
复制

地址是存在的

网友B:
有設定FLASH的空間及大小嗎?

网友C:
DATA FLASH ENABLE没有开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