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问这种充电保护器的原理是什么呢?

楼主(2021-10-22):
当充电器电流太小时,它就会彻底切断电流。我试了一下,步骤如下:
1、插上充电器,绿灯闪动,正常充电
2、拔掉充电器,模拟充电器电流很小。绿灯灭,表示彻底切断电流。
3、再插上充电器,绿灯又闪动,又正常充电了!

问题是:如果电流彻底切断了,它怎么知道充电器又插上了呢?不应该有 3 啊!

网友A:
里面有电流检测电路而已,你可以拆开看看具体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