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io输出控制

楼主(2021-10-22):
用于控制固态继电器
采用了三极管的形式驱动
这样是否合理,
实测能够完成控制,个别长时间工作后,会发生不可控问题。

网友A:
R59电阻取消,可以把LED负极连到“继电器控制端”,这样的目的是同步继电器动作,不然你的指示灯和控制状态是相反的。

网友B:
原理说一下呢,看上去应该这个STM32-IO控制固态继电器的导通,那个“继电器控制端”是干什么的,J1又是干什么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59电阻取消,可以把LED负极连到“继电器控制端”,这样的目的是同步继电器动作,不然你的指示灯和控制状态 ...

R59限流的,
是固态继电器,控制AC电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理说一下呢,看上去应该这个STM32-IO控制固态继电器的导通,那个“继电器控制端”是干什么的,J1又是干什 ...

J1是预留的,
测试用,或者短接之后,继电器导通

网友B:
哥哥,可以多讲一点,比如不可控是什么概念,是开不了还是关不了了?是哪个器件坏了,还是这么地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哥哥,可以多讲一点,比如不可控是什么概念,是开不了还是关不了了?是哪个器件坏了,还是这么地了?[em:3: ...

是继电器打开不彻底,

网友C:
现在你的指示灯和控制状态是相反的

网友D:
继电器的控制端不就是线圈供电吗

网友E:
可以模拟电路运行一下吗

网友F:
有这种软件吗

网友G:
为什么会不可控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继电器的控制端不就是线圈供电吗

这个不是线圈的,是半导体器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