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adc采样问题

楼主(2021-10-22):
状态:使用内部ADC1
          可正常采样
现象:1.板子放在机箱内部,ADC采样值与万用表实测值相当。
          2.板子单板测试,置于机箱外部,采样值高于万用表实测值0.4v左右。

排查:1,基准2.5V正常
          2,adc前级运放电路正常
         3,电源、地无明显差异,差别就是放在机箱内和外面桌子上~~~

这要怎么破?~

网友A:
应该就是某些干扰吧,不太懂帮顶,用示波器测一下两种情况的电源状态

网友B:
基于现象描述 只能想到电源【尤其接地】或干扰方面的因素。

网友C:
一直都是高一个定值吗

网友D:
需要可靠接地

网友E:
感觉像是一个固定的电位差

网友F:
电信号对地电压是多少啊

网友G:
机箱是屏蔽信号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