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13] AT32F413 GPIOF端口PF4/5/6/7如何使用?

楼主(2021-10-22):
采用AT32F413 64Pin芯片,GPIO端口使能RCC_APB2PERIPH_GPIOF,GPIO端口做了输出端口初始化,可是该端口无法跳变电平
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F, GPIO_Pins_4);
      delay_us(100);
      GPIO_SetBits(GPIOF, GPIO_Pins_4);

网友A:
PF4你初始化没?

网友:
需要设置IO模式,默认是输入,需要改为输出

楼主:
初始化做了,输入或者输出也设置了,可是输出没有波形,输入不响应

网友:
仿真看寄存器  是不是开了复用功能,冲突了

网友B:
如果要是开了复用功能,就不好用了吧啊。

楼主:
检查确认,不存在复用问题

网友C:
那是电路的问题吗?

楼主:
评估板上测试芯片功能

网友D:
尽量在评估版上进行测试要好一些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