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+RN7302校表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22):
最近在调试RN7302芯片测量电流电压,参考了很多案例也按手册写了很多,目前在校表这里遇到了问题,我在校表时读A相电压有效值寄存器准备进行校正,但是读出来的值一直是0,导致后面的校正数据不准确,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。。

楼主:
感谢您的回复,您的这份资料我已经有了。

楼主:
标准源额定输出,读出 A 相电压有效值寄存器,假设为 37297350,那么 ErrUA=(UA’-UA)/UA=(37297350-44000000)/44000000=-0.152333,在寄存器 GSUA 中写入-ErrUA/(1+ErrUA)= 0.1321953*32768=4332;这样可以把电压有效值寄存器校正为 44000000,校正误差可以控制在 0.02%~0.03%。
目前我的问题是出在校正前,读A、B、C相电压有效值寄存器的值均为0,导致后面ErrUA的值为-1,无法往下继续校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标准源额定输出,读出 A 相电压有效值寄存器,假设为 37297350,那么 ErrUA=(UA’-UA)/UA=(37297350-4400 ...

是不是时序有误导致读出的数据不对?

网友B:
切换到EMM模式

网友C:
没有用过这颗料

网友B:
回复楼主怎么处理,居然没通过,这管理员强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回复楼主怎么处理,居然没通过,这管理员强大。

能具体告诉我怎么做吗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时序有误导致读出的数据不对?

有想到这个问题,目前正在查这块,我的读写是直接从网上一个例程拷过来的,光看的话我感觉没问题。

网友D(2022-04-28):
能不能麻烦大佬再发一个这个链接呀,现在下载不了

tyw
去油香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