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你用泰克示波器捕获波形!

楼主(2021-10-22):
工具/原料
示波器一台
示波器探头
方法/步骤1:
常用的示波器前视图如下图。将示波器探头夹子接地(很重要),示波器探针接需要检测信号的信号线。

方法/步骤2:
在示波器上查找Trig Menu 按键,在屏幕区域会显示触发条件设置。根据屏幕显示可更改触发的条件。

方法/步骤3:
以上升沿触发为例:手动按一下“触发类型选择键”(不同示波器有所区别,根据实际情况按键),直到显示“Edge”边沿触发。示波器显示选项会根据不同的触发类型有不同的后续选项,例如当选择边沿触发的时候,会出现如图所示选项。这里选择通道1的信号为信号源,上升沿触发,自动模式及噪声过滤方式。

方法/步骤4:
旋转触发电平旋钮,选择触发电平。示波器显示屏右侧有一小箭头会根电平旋钮的转动而变化。例如:当将触发电平调至3V,按前述设置示波器,则只有当信号产生大于3V的上升沿时才能触发。

方法/步骤5:
所有设置完成后,找到“单次按键”,按一下后示波器进入捕获模式。当有达到触发条件的信号产生后,示波器显示屏上显示出该信号。

安泰测试是泰克的代理商,专注电子测试行业十多年,更多泰克示波器的了解上安泰测试网站(http://www.agitek.com.cn)或者直接咨询4000-029-016!

网友A:
这个触发捕获,是捕获一个脉冲,还是所有满足条件都捕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