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无损失扩大信号脉宽

楼主(2021-10-22):
输入脉冲电流信号,运放2级放大,输出信号脉宽太窄,2us左右,想扩大。
第一种方法,使用增益带宽积低的运放,扩大到5us左右
第二种方法,第一级反馈电阻并联反馈电容,增加电容容值,也能扩大脉宽
第三种方法,第二级正向比例放大电路原来的正反馈输入引脚,对地接电容,改变电容容值,也可以扩大脉宽。
但是三种方法都会影响输出脉冲数(和未改之前比对),请教下,有什么办法无损增加输出脉宽?

网友A:
可以采用单稳态触发器

网友B:
脉冲的幅度,是与电流的幅度成正比么?

网友C:
什么叫无损扩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脉冲的幅度,是与电流的幅度成正比么?

谢谢,是的

网友B:
这种是不是应该用峰值保持电路

网友D:
脉冲幅度与电流幅度成正比,干嘛需要拓展脉宽呢?脉宽跟电流什么关系?

网友C:
那不就是一个电阻就能完成的事情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是不是应该用峰值保持电路

需要快速响应计数脉冲个数,峰值保持电路没用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脉冲幅度与电流幅度成正比,干嘛需要拓展脉宽呢?脉宽跟电流什么关系?

电流是输入信号,拓展脉宽因为需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不就是一个电阻就能完成的事情吗?

改负反馈电阻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改负反馈电阻吗?

电流通过电阻不就是电压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流通过电阻不就是电压了吗?

是,但是需要把转换成的电压信号脉宽扩展,还不影响脉冲数量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,但是需要把转换成的电压信号脉宽扩展,还不影响脉冲数量。

那这还叫无损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,但是需要把转换成的电压信号脉宽扩展,还不影响脉冲数量。

二楼已经给出方法

网友E:
74hc123?你这标题起的不好,不是无损,是脉冲个数无损。实际上是带条件的脉冲展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二楼已经给出方法

单稳态触发器?
每个脉冲高度不一样,脉冲高度要求不变(或者等比例变化),只能改变脉冲宽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74hc123?你这标题起的不好,不是无损,是脉冲个数无损。实际上是带条件的脉冲展宽。 ...

描述不清楚,我也不清楚该怎么称呼,带条件的脉冲展宽,你总结的比较对。
需要的输出不能是方波,每个脉冲高度不一样,脉冲高度要求不变(或者等比例变化),只能改变脉冲宽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