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信息] 华大HC32L176KATA用ST-LINKV2找不到目标芯片?

楼主(2021-10-22):
请教下华大的HC32L176KATA这款芯片用keil5找不到目标芯片是什么情况,用HC32L110B4PA就没用问题。同理用J-LINK 和野火的DAP也不行

网友A:
找打了吗?我的F176kata使用st-link可以找到,使用J-link找不到,在更换软件版本接着试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打了吗?我的F176kata使用st-link可以找到,使用J-link找不到,在更换软件版本接着试呢 ...

还是没找到  另外一块芯片HC32L110B4PA就能找到   同样的方法在HC32L176KATA上就找不到

网友B:
这个弄好了吗?期待楼主尽快解决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