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si4010新建工程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22):
我新建了一个si4010的工程,连接仿真器时,提示出错。
例程不存在这问题。
这是怎么回事呢?谢谢!

楼主:
还有一点,建工程时,选项里没有si4010

网友A:
IDE太老了,不支持这个芯片

楼主:
后来我又下了一个simplity studio v5,依然找不到si4010.

网友B:
不选到芯片型号肯定不行吧

楼主:
后来捣鼓了一下,居然可以连接仿真器了。真奇怪,改了一个设置,但是就是芯片选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