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 CH579M BLE例程Peripheral中CH57X_BLEInit()函数关闭了SysTick的中断

楼主(2021-10-22):
RT,CH579M  BLE例程Peripheral中CH57X_BLEInit()函数为什么要关闭SysTick的中断
代码如下:
  SysTick_Config(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);
  SysTick->CTRL  &= ~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;   /* disable SysTick IRQ */

代码中对SysTick设置了最大的 SysTick_LOAD_RELOAD_Msk,为0xFFFFFF,且关闭了中断
问题:重装载值可以改吗?中断可以打开吗?

网友A:
BLE库用了一个OS,这个OS是用systick来任务调度的。我跑freertos时是用定时器1作系统时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LE库用了一个OS,这个OS是用systick来任务调度的。我跑freertos时是用定时器1作系统时钟。 ...

谢谢回答。那systick可以打开中断吗?以及重装载值可以改吗?例程里面的重装载值是24位最大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