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分频器分频后要输出到PB12或者PF1?

楼主(2021-10-22):
为什么Nano100的芯片技术手册上写分频器分频后要输出到pb12或者PF1引脚,如果不输出会有什么影响,如果输出到这个引脚上,那么这个引脚需要外接什么电路吗?输出到这个引脚会对这个引脚工作时的工作模式有影响吗?比如输入输出,做按键检测等等。这是数据手册上写的:

5.5.4.4 频率分频器输出
这个设备是一个16级二进制分频器,选择其中一个输出到GPIOB.12/GPIOF.1,所以输出频率可以
为Fin/(2^1)到Fin/(2^16) 。
输出的公式是Fout = Fin/2^(N+1), Fin是输入的时钟频率, Fout 是时钟分频器输出的时钟频率,N 是
一个4位的值FSEL (FRQDIV[3:0]).
当FDIV_EN (FRQDIV[4]) 被置成1,分频器复位并开始计数,当FDIV_EN被置成0时,计数器会一直
计数到输出为0后才停止,并保持输出为0。

网友A:
人家是说,你要做输出的话就用那个IO输出。
不做要输出的就不输出呗,有什么好纠结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