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步进电机的一些慨念

楼主:
跟传统电机一样,都是电磁机械,但它有它的特点。
能悬停,磁场极数最少也只能是四,电枢可以不需线圈与磁石。

网友A(点评):
两极可以,但不能单相,各相不应交叠。

网友A(点评):
极,是磁场所在之地,而非以轭或齿为准。

网友A(点评):
极,是同时显现的,相,是轮替出现的。

楼主(2021-10-22):
步进电机,也是无刷的,
像这样的无刷电机,也可「步进」。

楼主:
动图不会动,再传试试。

网友A(点评):
步进电机不像感应电机,单相是一定造不出移动磁场来的。

楼主:
步进电机,除非如上图那样没有齿,否则,极数是齿数而不是轭数,
这有点像爪极电机,爪极电机大家懂的吧,不管极数多寡,都是一个线圈或磁石搞定。

网友A:
可以两极,但至少要两相,每相之间不应交叠。

网友B:
爪极电机   是永磁同步里面这样叫
步进也是属于同步电机的  只是有了齿槽, 不光是永磁铁

楼主:
多谢NK兄的指正,是啊,如果转子是两极,磁场就应该也是两极,不行的是单相才对。
交流电机,没罩极是不能单相运行的,无刷电机也一样,不过没有人把无刷电机做成感应电机,步进电机就更不会。

步进电机的转速可以很慢,甚至是悬停,这时候,罩极就无所作为了,况且,罩极用于步进电机中根本就不合适,所以,步进电机必须多相。

楼主:
三相交流电机,以三相正弦波发生器供电,无刷电机如果正好是三相的,以三相市电供电,问题都不大吧。
无刷电机,如果转速很低的话,就有点步进电机的味道了,大家有否留意,这动图中的无刷电机的驱动,正是步进电机的套路!

楼主:
能够悬停,是步进电机的特点,推斥与感应是做不了悬停的,牵引才可以,故此,步进电机只能是牵着走。

楼主:
没有结构性因素或驱动方案的支持,磁场是不可能处于并保持正交状态的。
同步电机的磁场,跟自然状态无异,不过,自然状态是无法在转子上建立出转矩来的,想要让转子转,磁场就必须移动,同步电机如此,步进电机亦如此,亦只能如此,而在交流电机中,同步不是唯一。

楼主:
无刷电机以逆变器为电源,同步电机同样可以,理论上,无刷电机如果是三相的话,直接使用三相市电也行。
这两种电机都可当作步进电机来玩,不过,这个步只能是大步,跟磁场同步,而步进电机的步,是微步,那么,驱动模式虽然一样,但转子跟磁场不再是同步了。
同步电机,转子只能老老实实的被磁场牵着走,无刷电机却可以透过控制逆变进程而营造正交磁链,模仿有刷电机的运作原理。
普通电机为求避免齿槽效应,定转两子要么是齿数不相等,要么是造成斜槽,但步进电机要求具备悬停功能,要停稳,就得把转子抓紧,那么,定转两子的齿槽就必须既等距且平行,但如此一来,制造微步所需的位置差岂不就没有了。
普通铁芯,定转两子的齿槽相位差是渐变的,而步进电机既要抓紧转子,又要驱使转子移动,所需的齿槽位置差是阶跃式的,所以,步进电机如果想造成全隐极式的话,普通电机的铁芯是不合适的。

楼主:
有刷,无刷,交流,三种电机的结构可以相同,注意,是可以,绝不会是必然。
有刷电机电枢的布线,跟多相交流电机是一样的,那些换向片,不过是各线包连接点的延伸而矣,你把三相电接于三块相差120度电工角的换向片上,机壳就会转。
转子可以不带线圈与磁石,是步进电机跟其他电机的差异,除此之外,步进电机是不宜串相的,亦就是每相的绕组不应交叠,因为,在步进电机中,带动转子的不是相而是齿,相,是让齿位差转化为转矩,如果串相,转子该听谁的。
定子绕组除了不应交叠,同时通电也是不宜,理由一样,所以,步进电机跟其他电机还有一个差别,就是,铁芯利用率与极数有关,极数愈少,铁芯利用率愈低,两极机的铁芯利用率只有三分之一,因为,对于甚么都没有的转子,要明确导向,所需的相至少也得三个。

网友A:
步进电机的铁芯利用率,影响因素是相数而非极数,
不串相,就是 各相绕组既不交叠且不同时通电,那么,任何时候都只有部份铁芯在发力,相数愈多,发力的份额就愈少,受极数影响的是力场的分布,
步进电机造成全隐极用普通铁芯,自然规律允许,只是不切实际,把定子分段,每段为一相,就可用普通铁芯了,不过,虽然每段铁芯可以全额投入,但任何时候,发力的都只有一段,整机的铁芯利用率依然是跟相数成反比。

网友C:
学习学习

跟传统电机一样,都是电磁机械,但它有它的特点。
能悬停,磁场极数最少也只能是四,电枢可以不需线圈与磁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学习学习

跟传统电机一样,都是电磁机械,但它有它的特点。

呵呵,磁极数最少只能是四,这点我已发觉是错的。
步进电机的磁场可以是两极磁场,至少也得四极的是磁极数,因为你要增建至少一相,才能在转子上造成转矩,而且,任何时候都只允许一个相的齿对齐。

网友A(点评):
几极几相不'结了吗,约定俗成的说法咧,几极,指的是磁场的极数。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已理解好了。

楼主:
就如8楼那个动图,磁体极数是六个,磁场却是两极的,这样,此电机就是两极,现在理解好了。
实际上,两相,是能让磁性转子得以持续转动所需的最少相数,而且,这两相必须是交流电。
如果转子是无磁的,亦即是光有铁芯,则除了三叶转子之外,所需的最少相数是三相而非两相,而且,定子极数应该比转子极数多。

楼主:
同步电机,单相交流其实也可转,只是旋转方向不确定而且只能空转,永磁步进电机同样如此,由于转子有磁场,交流供电的话,两相就见效果,转向受控,带负载也有劲儿了。

楼主:
在步进电机的驱动方案中,有一种叫做「细分」。

细分是甚么梗,我可真心不懂,看书爬网文亦不得要领。

不过,想起先前在楼上说过的话,永磁转子的步进电机,如果直接使用三相市电,那效果是否相当于「细分」哩?

网友D:
细分就是励磁方式,比如目前市场上流行的步进电机的1-2相, W1-2相, 2W1-2相, 4W1-2相
W是指电机的相,英文单词Wire的首写字母。1-2相, W1-2相, 2W1-2相, 4W1-2相都是指步进电机相的励磁方式(excitation mode),也就是细分驱动要怎么实现的问题。

W1-2 phase=1/4步, 2W1-2 phase =1/8步,4W1-2 phase=1/16步,8W1-2 phase=1/32步 16W1-2phase=1/64步, 32W1-2 phase=1/128步

解释如下,
----
1-2相是指1/2步进细分,励磁方式是A-AB-B-BC-C-CD-D-DA-A如此循环,就是在1,2相之间插入一个1+2相同时通电的相。具体电流的分布你可以找任何一本有介绍步进电机细分的书,网络上也都能找到,就不展开了。
----

W1-2相是1/4步进细分,其通电方式就是A, A/2+B/2, AB, -A/2+B/2, B, B/2+C/2, ....如此循环。W指Wire,该模式中,不仅是1,2相之间插入了1+2相同时接通的相,每个相(Wire)都有一个原电流1/2的台阶(半电流),故而称W1-2。
----
同理,2W1-2就是再另外把每个相(Wire)再细分,细分的步数相当于2*W1-2=2*4=8;依次,4W1-2表示4*4=16细分,8W1-2表示8*4=32步细分;
--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