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AD在进行PCB规则检测之后出现等号什么意思,求指教,谢谢

楼主(2021-10-22):
PCB, pc, AD, AC
AD在进行PCB规则检测之后出现等号什么意思,求指教,谢谢

楼主(点评):
只查看某一层,问题解决了。由于线比较粗,两头对接中心点没有连接上,不细看看不出来,结贴了,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,画了十几块电路板,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

楼主(点评):
删除线,底层有一个小细线,是问答根本

网友A:
楼主用的AD哪个版本?你这个是接地焊盘吧?符号像是提醒你加个Y电容接地。

网友B:
鼠标放上去看提示

网友C:
底层是否有同网络gnd的未连接线没有删干净,隐藏顶层看一下

网友D:
应该是相同网络没有连接上的符号

网友E:
相同网络标号没连上吧

网友F:
规则检查完成之后,会弹出一个信息窗口。根据里面的错误信息可以知道原因的

网友G:
查log信息吧  一个一个对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AD哪个版本?你这个是接地焊盘吧?符号像是提醒你加个Y电容接地。 ...

AD16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鼠标放上去看提示

谢谢。之前一直没注意居然还有提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底层是否有同网络gnd的未连接线没有删干净,隐藏顶层看一下

感谢方法非常好,只查看某一层,问题解决了。由于线比较粗,两头对接中心点没有连接上,不细看看不出来

网友H:
是不是没有连接啊

网友I:
感觉ad不同版本操作相差很多啊

网友J:
对于设置什么规则一直没有一个系统的概念

网友K:
这个是哪个版本的啊

网友L:
没有连接上啊

楼主:
多出一些小细线,已解决了,结贴了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AD哪个版本?你这个是接地焊盘吧?符号像是提醒你加个Y电容接地。 ...

哈哈哈,你这回答,绝了!!

网友A(点评):
哈哈哈,电工人的生活太无趣,偶尔乐一下也不错滴。

网友N:
看看网络连接,有没有连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看看网络连接,有没有连上

谢谢,已经解决了,多出细线,删除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