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
全桥LLC谐振电流异常冒尖

楼主(2021-10-2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谐振电流的毛刺是因为驱动信号的毛刺而造成的。

从图片可以看出,绿色的毛刺与黄色的毛刺同是出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谐振电流的毛刺是因为驱动信号的毛刺而造成的。

从图片可以看出,绿色的毛刺与黄色的毛刺同是出现。 ...

继续请教坛友,是什么原因导致驱动信号出现毛刺,又该如何消除?采取滤波措施可以吗?

网友B:
振荡不是很大,可以接受。这种振荡可能是驱动MOS管的信号线布线问题,一般在MOS管的栅源间并联10K电阻,然后在MOS管的VDS间并联吸收回路,母线电压增加大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振荡不是很大,可以接受。这种振荡可能是驱动MOS管的信号线布线问题,一般在MOS管的栅源间并联10K电阻,然 ...

谢谢,我再尝试一下看看能否将这种情况改善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再尝试一下看看能否将这种情况改善一下。

我之前做过16V变8000V,驱动信号也会这样,但是可以接受。不影响测试

网友A:
增加负载的阻尼,减少震荡
即是在MOS管的G极串联电阻啊!

邱关源《电路》

二阶电路 RLC震荡

如果是0阻尼
就不停地震荡下去(永远震荡)。

如果是欠阻尼,
就震荡几个周期之后才逐渐衰减。

如果是过阻尼,
震荡电流的曲线从正弦波曲线演变到按照指数单调递减的曲线。

请斟酌阻尼的变化,带来电流曲线的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做过16V变8000V,驱动信号也会这样,但是可以接受。不影响测试

收到,具体测试看效果,如果可以的话就这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增加负载的阻尼,减少震荡
即是在MOS管的G极串联电阻啊!

谢谢,先测试一下效果如果可以的话就不折腾了,不行再修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