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零检测电路

楼主:
  请问 右侧 的 三极管 的 B 基 电压是多少?如何计算?

网友A(点评):
BJT 开通需要的 Ube 是 0.4V 。

网友A(点评):
要饱和,至少 0.7V 。

网友A(点评):
可是,你要触发的,是 TRIAC 吧 ?!

网友B(2021-10-23):
这不是个交流输入吗?就电阻分压就行了。
地和5V(也就是图里的ACL)相差5V,所以地和ACN之间的电压差基本上可以近似为AC220V(忽略那5V了),就剩电阻分压和三极管基极了。

网友C:
取1M与10K分压作为过零采样信号

网友D:
8050三极管,处于饱和状态,基极电压为0.7V

网友E:
这破电路不用算,用LTSpice一类的免费仿真软件跑一下就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