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地不同点会有电位差吗?

楼主(2021-10-2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一般地带不考虑地球电阻,不晓得像沙漠等极度缺水地区地球电阻

楼主:
好的,多谢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地带不考虑地球电阻,不晓得像沙漠等极度缺水地区地球电阻

我测试的时候考虑两个不同点的电阻50欧,最大100欧。一般性的土地

网友A(点评):
你用直流电测量接地电阻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肯定有 哦 , 你在 不同的 高压线路 铁塔 之间

可以获得 数十伏特 的电压 电流超过 1A 哦   ...

竟然这么高

网友D:
理论上没有,但实际上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肯定有 哦 , 你在 不同的 高压线路 铁塔 之间

可以获得 数十伏特 的电压 电流超过 1A 哦   ...

多谢大佬,还想请教一下,对于相同电压的架空线路,相距5公里左右,两点之间电位差可以忽略不计吗?

楼主(点评):
@caosix大佬,你好,我考虑的范围是架空线路不带电,然后我用故障巡查仪输出8000V交流高压,去测试线路是否有故障,这样也会有很大的电位差吗?

网友E:
肯定有,当年唐山大地震后,各地群测群防预报地震就有测量相距几十米大地间的电压,叫做“土地电”,大约有几十uA,每天早中晚要作记录,当电压反常时,就有可能发生地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肯定有,当年唐山大地震后,各地群测群防预报地震就有测量相距几十米大地间的电压,叫做“土地电”,大约有 ...

多谢大佬指点

网友F:
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,屏蔽线传输音频,距离100米,屏蔽线两端都接大地,音频信号被墙裂50Hz工频干扰,改成单端接大地,或者屏蔽线不接大地,只连接两端悬浮的信号地,问题解决。

网友G:
会有电位差,但楼主的问题无解,因为地质条件不同导致,除非测量方能获知。

网友H:
想没 电位差,除非 0Ω 吧 !

网友I(2022-01-08):

肯定有。搜索
复制

即使没有交流电,大地两地之间也是有电位差的,地震、火山等都引起这个电位的改变。
所以才有“地震”法测量地表结构的方法.

网友J(2022-05-31):

大地的地质情况不同,就相当于不同的介质,这个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,所以想要测量阻值很难,最好是有阻值需求。

网友K:
5公里的地电位差,计较它干吗呢?
难道你是没有隔离的单端信号传输?一般用隔离的差分信号传输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