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上位机系统管理] 一款虚拟串口转网络软件

楼主(2021-10-23):
这个软件可以用来把网络数据转换为串口数据;
软件支持的网络协议:TCP_Client,TCP_Server,UDP,SCLP;
可以应用在组态软件监控,搭配串口服务器或DTU等;如果搭配一台云服务器就可以实现远程下载PLC程序等。

网友A:
这个软件是否有这两项功能:
1-可选择本地真实的串口
2-TCP Client模式下,断线后能延时一段时间然后自动重连(远端服务器主动断开连接、系统重启都是很常见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软件是否有这两项功能:
1-可选择本地真实的串口
2-TCP Client模式下,断线后能延时一段时间然后自动重 ...

1、目前这个版本还不支持,选择本地真实串口这个功能正在测试,下一个版本会发布。
2、TCP_Client模式下,支持断线重连的。

网友B(2022-03-15):
以前用过一款,很不稳定,希望这个不错。
感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