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 吐槽一下MounRiver的工作流程设计

楼主(2021-10-23):
用过很多基于Eclipse框架的IDE了。TI的CCS,Altera的Nios2IDE,ST的STM32CubeIDE,芯来的NuleiStudio。打开软件第一步都是切换到合适的工作空间,菜单File->switch workspace.发现MRS没有这个菜单选项,它的工作空间固定在C:\MRS_DATA中,没找到切换的入口。个人不喜欢在C盘根目录下放置工作文件,从设计上来说,默认的这个工作空间也应该放到用户的私人目录中C:\Users\UserName目录下更为合理一些。

个人建议,既然基于Eclipse框架来做,还是按照Eclipse的工作逻辑来设计,否则为使用者增加额外的学习成本。新增的solution是VisualStudio和Keil下面的概念,Eclipse框架下是没有的。workspace换成solution真的没有必要。查了下,solution是1.50版本新增的,卸载1.51换1.42以后。好了一点,起码不会在C盘根目录放MRS_DATA目录了。放到安装目录下其实也不是太好,默认位置最好是放到用户自己的HOME目录下,当然一定要支持切换。这就是Eclipse框架原来的设计逻辑。但是1.42版本仍然不支持switch workspace,请问哪个版本支持switch workspace?我切换过去。

Eclipse这个框架已经发展很多年了,本身非常完善了,workspace(.metadata)和project(.project)配合工作很好。其它厂家基于Eclipse的开发工具也都是这么设计的,真的没必要改成VisualStudio和Keil上面的那种solution+project的工作方式。专门去下载了一个RT-Thread Studio看了下,人家也是支持switch workspace的。

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:当你开车在路上发现别人行驶方向都与你相反的时候,大概率是自己逆行了。

网友A:
    老哥不妨来听听一位MRS老用户的使用感受呢:
    MRS是一款针对RISC-V/ARM内核MCU的嵌入式集成开发环境,在保留原有Eclipse平台丰富的功能和框架的同时,对主菜单、工具栏、主界面排版、欢迎页等都进行了针对性的简化与调整,祛除了与嵌入式开发无关的内容。而操作上呢,MRS则做到了尽量兼容绝大多数嵌入式工程师的开发习惯,陆续引入了工程文件、解决方案文件的概念,对快捷键、工具栏图标都进行了定制(对我们这种之前习惯了KEIL等IDE的嵌入式开发者,这正是老哥强调的“降低新软件的学习成本”啊)

网友A:
    另外,MRS做了很多自动化配置工作,无需用户每次都要手动选择工作目录,MRS会根据用户的操作(点击程序图标、工程文件、解决方案文件)来自动加载公共工作空间、项目的专属工作空间)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MRS做了很多自动化配置工作,例如创建模板工程后自动加载编译、烧录、调试配置,切换RISC-V/ARM ...

把Eclipse的标准工作流程给我还回来就行了。
当然不还回来问题也不大,我自己写Makefile也能用。

楼主:
可以增加兼容keil的工作方式,但是要保留标准eclipse的工作方式,对于eclipse老用户现在的改动是非常不友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MRS做了很多自动化配置工作,例如创建模板工程后自动加载编译、烧录、调试配置,切换RISC-V/ARM ...

有危险大家撤退,去处理危险的人,才配叫做最美逆行者。MounRiver这个逆行显然是应该吊销驾*的那种。

网友B:
您好,MRS加载工程的方式有两种:
1.原平台方式:点击主菜单File->Import选项,选择目标工程所在目录。
2.类似KEIL/VS等软件的方式:双击工程或工程集文件;或点击主菜单File->Load选项,选择目标工程或工程集文件。
感谢您的意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MRS加载工程的方式有两种:
1.原平台方式:点击主菜单File->Import选项,选择目标工程所在目录。
2. ...

我需要的是Eclipse原生的File->switch workspace,请不要阉割这个选项。
而且对于1.50及以后版本,不要污染C盘根目录。

楼主:
Eclipse的workspace不用,非要移植Keil/VS的solution,类似用Linux系统还要把Windows的注册表移植过来,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。

网友C:
各有利弊吧,
之前习惯了安捷伦的仪器,再用其他家的设备,就特别别扭

网友D:
确实很难做到满足所有人的胃口啊

网友E:
我用 MRS 的 Linux Version 每次创建工程都是可以选择 workspace 的。既然有能力写 Makefile ,还有所谓这些吗……
另外每个 IDE 本来就应该有自己的逻辑,过度追求低学习成本才是问题吧。
对了, MounRiver Studio 的 Linux 版看起来没法切换字符集到 GB2312 ,略别扭,或者用外部的编辑器,这样 MRS 就只能当个调试工具了。

网友F:
淡定,需要时间来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用 MRS 的 Linux Version 每次创建工程都是可以选择 workspace 的。既然有能力写 Makefile ,还有所谓这 ...

既然linux可以选workspace,windows更没有理由去掉。
可以写makefile并不代表一定要写makefile,就像5公里路程,可以跑步过去,但更好的方法是坐地铁或者开车过去,懂了吗?

网友G:
同楼主,上手找了10分钟愣是没找到Workspace目录设置

@ufbycd :给你点个赞
@WCHTech2 :Eclipse里面只有workspace,没有Solution这东西,Solution这是Keil和VS里面的概念。用Eclipse框架就按照Eclipse的概念和框架来。要兼容Keil的话建议自己从头写个IDE,有用户自己都写了一个了,可以考虑收购过来改得多像Keil都没关系。
@WCHTech2 :作为Eclipse系IDE请保持对Eclipse的兼容,不要热心过度做过多的修改,Eclipse的强大之处在于可以随心安装多种插件,如果破坏Eclipse的兼容导致插件安装不了,那就是自废武功!
您好,MRS切换工作空间方法为:点击主菜单项File->New->MounRiver Solution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切换的工作空间所在目录,并设置解决方案文件名称。点击确认后,MRS将会重启并将刚指定的目录设置为活动的工作空间。此外,用户也可通过双击不同的解决方案文件或MRS桌面快捷方式,实现切换项目专属或软件默认的工作空间。

网友H(2021-11-26):
引用 网友E:
我用 MRS 的 Linux Version 每次创建工程都是可以选择 workspace 的。既然有能力写 Makefile ,还有所谓这 ...

不建议用GB2312,UTF-8才是王道!
确实,Eclipse系IDE就应该遵循Eclipse标准,Keil系就应向Keil看齐,不要做得不伦不类,不然会增加原Eclipse系用户的学习成本,导致两边不讨好。

网友I:
需要多花点时间去优化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不建议用GB2312,UTF-8才是王道!
确实,Eclipse系IDE就应该遵循Eclipse标准,Keil系就应向Keil看齐,不 ...

确实,UTF8可以更好地保证跨平台兼容性

网友K(2022-01-03):
未来还是现代化的编辑器, 免费的推荐vscode. 不知道有没有人从纯开源的方案整理一个出来.

网友L(2022-02-13):
配置汇编的时候,MounRiver有点问题。

网友M:
找到宏定义是怎么回事呢

网友N:
MounRiver支持的芯片有点少

网友O:
什么时候keil也支持这个呢

网友P:
感觉用的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Q:
感觉打开太慢了。

网友R:
求帮忙,怎么设置双击打开文件 而不是属性

网友F:
确实有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