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芯片]
CH376小板插优盘后,串口不能通信?

楼主(2021-10-23):
某宝买的CH376小板(选择串口和MCU通信),未连接U盘时,串口尚可读取芯片状态,插上U盘后,就再也读不到芯片状态了?

楼主:
大家有没遇到过呢

网友A:
您好,在U盘插入之后,您可以看一下代码,是否跑在了某个while循环里面。或者U盘插入之后,看看给芯片供电的VCC电压有没有掉下来。
这边如果是想读写U盘,更推荐您使用CH376。如有不明白的可电话联系技术支持:025-5263837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在U盘插入之后,您可以看一下代码,是否跑在了某个while循环里面。或者U盘插入之后,看看给芯片供电 ...

写错了,用的芯片是CH376

网友B:
开放源码么

网友C(2021-12-11):
楼主找到原因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找到原因了吗

程序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