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TPA3220过温保护后,能够自动复位

楼主(2021-10-23):
TPA3220功放芯片,过温保护后,FAULT会拉到地输出低电平,我尝试取这个电平来控制三极管,把RESET脚拉低来复位,但实际实现不了,只要连到RESET引脚,整个电平都会不正常,管方资料是用了TPS3802K来做的复位电路,请大神们提提想法,过温了我可以打嗝,但不太希望需要人为复位才可以

楼主:
各位大神没有用过TPA3220吗?这款芯片过热保护后,FAULT引脚会由开漏输出,变成低电平输出,但是温度降下来之后,也不会恢复,需要人为RESET,能否自动复位,官方DEMO用的TPS3802K,我自己搭建的三极管电路,如果不接到RESET脚,功能都正常,但是连接到RESET脚之后,上电RESET直接输出是低电平,不启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