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GD32F450使用USB虚拟串口,发送乱码问题

楼主(2021-10-23):
#申请原创#    大家好!最近移植GD32官方USB虚拟串口例程到自己的工程中,出现开机通信一段时间后发送数据乱码的问题。工程中配置时钟选择12M外部时钟,6分频,选择PLLSAI作为USBFS的时钟输入,未开启48M时钟校验,USBFS配置为虚拟串口,发送波特率500000。调试发现开机前几次USB发送数据是正常的,可以通过串口助手接受到数据;发送几次后,USB发送给串口助手的数据就出现乱码,但是串口助手接收的字节数是对的,通过单步运行发现USBFS发送内存中的数据也是对的。请问大家这个出现的原因都有哪些?

楼主:
GD32F4例程中配置没有找到DMA的配置,不知道是不是DMA造成的数据不一致问题,我单步运行发现发送函数也没有使用DMA发送,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乱码,请大家指教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D32F4例程中配置没有找到DMA的配置,不知道是不是DMA造成的数据不一致问题,我单步运行发现发送函数也没有 ...

楼主:
你好,这几份资料看完还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。我现在现象比较怪,开机数据传输正常,跑一会数据就乱码,但是有时候又恢复正常,所以才怀疑是dma数据不统一,但我又没开dma。

tyw
少累,木玩过,自已啃资料

网友B:
这种问题只能自己挂仿真器一点点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问题只能自己挂仿真器一点点跟了

我跟到发送函数,看了一下发送缓存区数据是对的,不知道为什么串口助手接收的不对。

楼主:
我工程将系统时钟超频到了400M,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影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工程将系统时钟超频到了400M,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影响

波特率是根据总线时钟计算得到的,你超频,总线时钟就不是原来计算的值,需要修改波特率计算那

网友C:
这种VCP设备。通常都是USB-HOST---->USB-DEVICE------>UART.那么你首先应该看USB-HOST---->USB-DEVICE的数据是否正确,这一段是USB之间的通信。然后在看USB-device转到UART的数据是否正确,最后就开UART出来的数据是否正确。一般情况来看,UART波特率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,你用示波器确认一下UART通信时的波特率

楼主:
我测试发现不是波特率的问题,是发送fifo的数据在其它地方被换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