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SE] 增量编译(Incremental Compile)提高Vivado编译效率

楼主(2021-10-23):
Vivado® Design Suite 提供两种方法可加速产品上市进程,提高工作效率。可构建 Vivado 布局布线。在任何设计阶段处理任何类型的 ECO 问题,并可加快运行时间,确保时序收敛进程。
增量编译:使用增量编译满足最后时刻 HDL 变动需求,仅针对已变动逻辑进行布局布线,从而可节省时间。
P&R 数据重复使用为时序驱动,可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,加速运行时间。平均速度比标准布局布线快 1 倍。设计收敛保存可减少并加速迭代。
器件编辑器:使用器件编辑器通过强大的图形界面,以外科手术般的高精度编辑布局布线设计。
手工辅助布线可提供各种建议布线,在避免猜测与犯错的情况下,加速达到目标的进程。广泛的交叉探测可帮助用户便捷管理逻辑至物理的分配。设计变动记录为 Tcl 命令,有利于回放与脚本处理。
增量编译相对于器件编辑还是容易一些。本文主要讲述增量编译方法。
当RTL代码修改较少时,使用增量编译功能可以提高工程的编译速度,Incremental Compile增量编译是Vivado提供的一项高阶功能。目的旨在当设计微小的改变时,重用综合和布局布线的结果,缩短编译时间。
增量编译的流程如下:
增量编译是以已经编译和布局布线后的DCP文件为基础,当我们需要做微小的改动是,便可以使用增量编译来实现。这里微小改动主要包括有:
RTL代码的微小修改网表的微小修改,比如增加或者改变ILA
需要注意的是:这里微小的改懂是指与当前设计相比变化非常小,其相似度大于95%时,增量编译的效果最好。而相似度小于75时,工具的增量编译就失效了。有时候一些全局变量修改,网表的改动是非常大的,总线位宽的变化,网表的改动也非常大。
增量编译设置:
在项目模式下:在Vivado里面,使能Incremental Compile的方式非常简单,在Impl run上右键选择“Set Incremental Compile…”,然后设置相应的参考dcp文件即可。
在非项目模式下:
在 opt_design 后 运行以下命令:
%read_checkpoint -incremental reference_routed.dc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