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确定单片机所能测得最大频率

楼主(2021-10-23):
如何确定单片机所能测得到的外部最大频率?这与单片机晶振有关还是与定时器有关

网友A:
与你使用的方法及MCU的速度有关。

网友B:
与所用计数器采样速度有关。比如STC10以上的1T模式的定时器,对外计数最高频率为fosc/2(50%占空比),比如我常用32.768MHz做频率计的主频,最高测频16MHz。

网友C:
这要看你测的是什么类型的信号,以及用什么方法去测了。如果是方波,那就跟机器周期有关,即跟主频有关,但本振时钟的配置方式不同MCU差别很大,具体需要看所用MCU的器件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