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STM32L431RCT6在IAR中用J-Link V11,ST-LINK V2不能调试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1-10-23):
调试时发生的现象是:STM32L431RCT6第一次可以下载程序,也可以调试运行,重复3、4次后就不行了,SWD接口检测不到芯片了,已经摔坏4片芯片了
是什么原因呢?

经反复实验,STM32L431RCT6只有用IAR for ARM V8,V9,用ST-link 使用硬件复位才能调试
由于版权原因,J-Link V11用不了

管理
更多操作

网友A:
线束问题、供电问题、固件问题、驱动问题、硬件问题、软件设置问题。。

网友B:
是不是进入standby模式了?

网友C:
检测一下电流值

网友D:
很多原因都能导致这个现象的发生

网友E:
standby模式是干嘛用的模式呢

网友F:
还有其他什么种类的模式啊

网友G:
芯片发热了

网友H:
你先要排除是不是硬件的问题

网友I:
boot设置对了吗

网友J:
是不是swd口占用了

网友K:
提示是什么错误呢

网友L:
下载程序不可以用吗

网友M:
按住reset按键下载。

网友N:
STM32L431RCT6可以支持的。

网友O:
这个驱动不兼容吧。

网友P:
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。

网友Q:
是不是锁住芯片了。

楼主(2022-03-05):
经反复实验,STM32L431RCT6只有用IAR for ARM V8,V9,用ST-link 使用硬件复位才能调试
由于版权原因,J-Link V11用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