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DC芯片 LT3579 反相输出 应用求助

楼主(2021-10-23):
          各位工程师,您们好:

        小弟这段时间申购了LT3579样片,LT3579芯片详情如下。

     个人根据典型应用电路进行搭建,其中手册中提到对于L1和L2可以是耦合双电感,也可以是非耦合电感;个人查看了一下TDK的耦合双电感,价格比单点感贵10几倍、直流内阻也相对单电感,同时需要外购;所以个人选用了单电感区搭建。个人需求为12V输入、-6V输出、带载4A , 调整L1=L2=1uH,RF=72K (手册有参考公式);个人在layout上尽量参考了布局,但由于使用了两个单点感去替换耦合电感,最终布局上还是会有差异。

顶层:各PIN脚走线,输出电源走线
信号层:完整地平面
电源层:输入电源和FB脚走线
底层:完整地平面

现在问题是:空载输出-6V,带载50%,电源输出保护,带载30%时输出端有100mV的开关频率干扰(1MHz左右,RT脚可设置开关频率),干扰波形呈三角波,不知到怎么去找原因,特此求助。

楼主:
我这边忽略了陈述一个隐藏的问题,其中C1 为4.7uF  按手册要求耐压值应该时需要大于输入电压的,实际应用中  输入电压为12V,但手头的4.7uF电容只有10V的耐压值 ,想着测试时间不会很长 就没手册要求 ,直接使用了耐压值为10V的电容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