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Wi-Fi/蓝牙/Zigbee…] 【SAMR30M Xpro测评报告】+ AT指令测试与Star网络搭建

楼主(2021-10-24):
一、准备工作
将开发板通过microUSB线缆连接至PC,此时在设备管理器中发现未安装驱动的MCP2221:

在官网下载驱动:

并安装,设备被正确识别为串口:

插上剩余的2块板子,都被正确识别:

二、AT指令初测
官方为了使用者可以快速评估网络特性,提供了一套数量不多但功能较为完备的AT指令。用户通过AT指令可以配置或查看设备的信息,十分方便。具体的指令可以通过文档《MiWi AT RN cmd set proposal_v0.6》查看。
首先通过get类指令获取设备的基本信息:

可以看到设备的基本信息如version、channel、pan ID都是一致的。
三、Star网络创建
在上一幅图中可以发现,直接通过start指令并不能创建网络。这是因为还缺少配置。通过文档《MiWi AT RN cmd set proposal_v0.6》P8关于cfg conn r1指令的描述,在启动网络之前作出如下配置:

这时Star网络的PAN coordinator创建成功。
其余两个设备通过join指令作为end device加入Star网络中。

此时通过get role可以参看各设备的属性:

返回的代码含义如下:

由此可以确定star网络已经创建。
在PAN coordinator一侧通过get consize可以看到其连接2个end device:

通过get conn可以看到其end device的连接状态与IEEE的64位地址:

在end device通过get edsize指令也可以看出网络其实连接有2个end device:

通过get myindex指令可以看出end device在网络中的index值:

四、数据收发测试
数据收发主要使用send命令:

广播数据发送:

点对点数据收发:
1.自收发:

2.end device数据互传:

3.主->从:

楼主:
简单的说一下遇到的问题:
1.数据发送会串号:

2.end device之间每隔100ms发送数据会出现数据接收错误:

3.end device之间互发数据会出现一些乱码:

主->从却没有这种情况:

楼主:
通信距离与RSSI测试:
由于现有项目关注短距离通信,且要求受障碍物影响小,所以测试条件如下:

信号源每隔5秒以广播方式发送一次数据,而接收端在接受到数据后就安放到下一个位置。如此进行5次。从5次测试中挑选一次实验数据,实际接收情况:

可以初步看出RSSI相对稳定,受障碍物影响小。在拐弯处RSSI值受到一些影响,但总体可以接受。由于接收端PC时间不准,因此未做延迟测试,且只采集少量点。

对于延迟,在0.5m距离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

根据时间戳可以看到延时约为15ms,延时较小。

网友A:
学习学习,比较详细

网友B:
都是大神啊,

网友C:
这个是搭建的星型网络吗

网友D:
送了3个设备吗

网友E:
AT指令简单多了

网友F:
有相关的视频教程吗

网友G:
都是串口操作吗

网友H:
单片机配置的资料有吗

网友I:
能够自己开发程序吗

网友J:
只有AT的固件吗

除了AT,也可以用里面的MCU开发其他功能。安装Microchip Studio,里面有很多SAMR30的示例工程。

网友K:
SAMR30M Xpro性能怎么样

网友L:
可以实现多点定位吗

可以实现多点通信,定位还是使用UWB的方案比较好,ATA8350,https://www.microchip.com/wwwproducts/ATA8350

网友M:
AT指令操作简单多了。

网友N:
这个是zigbee的系统吗?

用的Microchip Miwi协议栈,类似Zigbee。免License费用,轻量化。

网友O:
可以远距离的自组网吗

支持Mesh自组网,两点之间通信距离百米内比较保险。如果是远距离,比如公里级别的,可以用Lora方案,SAMR34,支持点到点(Center)通信。

网友P:
通信的距离和通信速度是怎么样呢

速率根据调制方式不同,支持20kb到1000Kbps。距离百米内应用,或者加PA支持更远距离。

网友Q:
SAMR30M是mc的产品吗

是的,2016年收购ATMEL并入进来的

网友R:
SAMR30M是申请的吗?

网友S:
星型网络的稳定性怎么样

网友T:
第一次见 AT指令操作的miwi

网友U:
楼主测试使用单片机可行吗

网友V:
通信是否有延时

网友W:
引用 网友N:
这个是zigbee的系统吗?

不是zigbee,但都是802.15.4的phy, 可以理解为精简的zigbee协议栈,更适合自主网而不是互联互通的智能家居场景。

网友X:
步骤详细清楚,学习的好帖。

网友Y:
测试的很全面,值得学习,150的远距离测试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案呀?

网友Z:
关于end device之间数据互传,recv返回的数据显示乱码的问题,其实这段乱码是发送方end device的首3字节地址。而recv参数里面携带的8字节地址是PAN的地址,不是对方end device的地址。如果是mcu来处理的话,比较容易拿出这3字节作为对方地址,剩下的数据才是实际发送的数据。

网友AA:
引用 网友I:
能够自己开发程序吗

可以的,安装Microchip Studio,里面就有很多SAMR30的示例代码

网友AB:
MIWI是什么东东?

网友AC:
MiWi是什么无线通信技术?

网友AD:
测试的很全面,值得学习

网友AE:
感觉还可以吧

网友Z:
引用 楼主:
简单的说一下遇到的问题:
1.数据发送会串号:

感谢详尽的测试和反馈的几个问题。关于这几个问题,
第1个问题,现在的版本有发现connection 不太稳定,可以从上面命令实测中conn 返回的频繁的变化中也看到了这个问题。问题1应该是由于connection不稳定,实际PAN存储的end device table按index发生了变化,所以前面的index 0和后面的index 1实际指向了同一个end device,以至于造成串号的一种现象。现在这一种connection不稳定的问题原因已经找到,正在修复这些问题。
第2个问题,原因应该同问题1。由于end device table里面的device index改变,或者这个device短暂性的丢失,所以end device相互之间发送数据时出现了error。解决方法将会同问题1.
第3个不是问题,所谓的一段乱码有3个字节,代表的是发送方的3个字节地址,这样己方可以识别是谁发送数据。而recv命令这个时候本身携带的对方地址其实是PAN地址,不是发送方地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Z:
感谢详尽的测试和反馈的几个问题。关于这几个问题,
第1个问题,现在的版本有发现connection 不太稳定, ...

多谢你的解答,也希望能早点看到修复后的固件。

网友W(2022-02-28):
引用 网友I:
能够自己开发程序吗

可以。内置低功耗m0 arm mcu。 fyi: https://www.microchip.com/en-us/product/ATSAMR30E18A

网友W:
引用 网友H:
单片机配置的资料有吗

请参考官网,资料很齐哦。https://www.microchip.com/en-us/product/ATSAMR30E18A

网友AF:
AT指令开发简单多了。

谢谢支持,除了ATcmd软件开源外。大家可以好好利用自带的m0+ MCU哈,而且是低功耗的哦~

网友N(2022-06-02):
有完整的AT指令吗

网友E:
Star网络怎么样?

网友AG:
通信距离是多少呢

网友AH:
SAMR30M Xpro没有使用过。

网友AI:
最大几个网络点?

网友AJ(2022-11-03):
SAMR30M Xpro的价格怎么样?

网友AK:
怎么使用AT指令设置STA模式联网?

网友AL:
只有AT的固件吗

网友D:
有SAMR30M Xpro配套的开发和测试软件吗啊?

网友AK:
这个配置的功率在哪里呢?

网友AM:
三个终端,通信速度快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