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学PIC,MPLAB X IDE编译报错,感觉不像是程序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24):
make[2]: *** [build/default/production/mcc_generated_files/mcc.p1] Error 1
make[2]: *** [build/default/production/mcc_generated_files/tmr0.p1] Error 1
make[2]: *** [build/default/production/mcc_generated_files/tmr2.p1] Error 1
make[2]: *** [build/default/production/mcc_generated_files/pwm6.p1] Error 1
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'std::invalid_argument'
  what():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楼主:
nbproject/Makefile-default.mk:203: recipe for target 'build/default/production/mcc_generated_files/mcc.p1' failed
nbproject/Makefile-default.mk:211: recipe for target 'build/default/production/mcc_generated_files/tmr0.p1' failed

网友A:
是不是没有调用预定义mcc、tmr0、tmr2、tmr2对应的头文件

楼主:
程序是播放一段音乐,同时LED打节拍

网友B:
用MCC做吧,不要再自己手工搞驱动了

就是用MCC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