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Wi-Fi/蓝牙/Zigbee…] 【SAMR30M Xpro测评报告】+ 开箱&基本功能&星形组网功能测试

楼主(2021-10-28):
一、产品开箱
本次开发板是Microchip MiWi无线通信开发板,一共有3块,可以进行无线组网实验。开发板靓照如下,一如既往采用小巧的大红色包装盒:

开发板主要资源如下:

开发板官网:
https://www.microchip.com/en-us/development-tool/AC164159

开发板核心模组官网:
https://www.microchip.com/en-us/product/ATSAMR30M18
官网有十分丰富的资料,包括软、硬件使用测试说明,开发板设计文件全开源等。
Microchip 802.15.4 based MiWi Products介绍了MiWi技术优势及其Microchip产品:MiWi是一个软件协议,它的底层基于IEEE 802.15.4,上层协议是Microchip私有协议。和其它无线通信协议对比如下:

可见,MiWi具有低功耗、低延时、稳定性高、快速及强大的组网能力等特点。

MiWi支持点对点、星型、Mesh拓扑网络,数据率可达1MBPS,距离能超过150米。可用于工业自动化、楼宇自动化等应用场景。

此外,MiWi协议栈占用资源很少。

MiWi协议可以支持不同的硬件,包括SAMR30(Sub GHz)和SAMR21(2.4GHz),本次开发板是Sub GHz的SAMR30 Module Xpro。
开发板核心模组简介如下:

开发板简介如下:

开发板板载Microchip自家的USB转串口芯片MCP2221A ,使用USB连接开发板和电脑后,如果没有识别到串口,需要去官网下载MCP2221A驱动。
正常识别到串口后就可以进行测试了,3块开发板连接电脑后效果如下:

二、功能性测试
开发板支持通过串口AT指令交互,开发者可以使用AT指令配置网络、加入网络、设备信息等,文档MiWi RN Command Set介绍了AT指令集的使用方法。

UART配置:波特率115200 bps,数据位8 bit,无奇偶校验,停止位1 bit,无流控。
AT指令基本功能测试过程如视频所示: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d34y1m73v?share_source=copy_web

三、星型网络搭建
前面测试了基本的AT指令,接下来就使用3块开发板进行星形组网实验,其中1个作为 PAN coordinator另外 2 个作为end devices,
第一个设备,start网络(COM18),中间设备join网络(COM18),右边设备join网络(COM19)。
PAN coordinator配置使用AT指令如下:
cfg pan 5678     //配置 PAN ID = 0x5678
cfg channel 6    //配置 channel = 6
cfg reconn 2     //配置 reconnection setting =2
~cfg                //退出配置模式, 进入运行模式

start                //启动网络

end devices配置使用AT指令如下:
cfg pan 5678     //配置 PAN ID = 0x5678
cfg channel 6    //配置 channel = 6
cfg reconn 2     //配置 reconnection setting =2
~cfg                //退出配置模式, 进入运行模式
join                 //加入网络

星形组网网络配置、数据收发过程如视频所示: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D3411r7iD?share_source=copy_web

通信距离测试:
由于本人所在环境限制,没有空旷的场地测试,只能在室内粗略的定性判断,实测,室内穿2面墙后信号衰减较多,可能跟发射功率,没有安装天线相关。
延时测试:
采用简单的三个设备分别收发,通过时间戳计算延时,测试结果如下所示:

可见,延时很低,在距离较近、发送14字节测试数据的情况下,延时均在20毫秒以内,十分优秀。

丢包率测试:
丢包率测试方法是采用3个设备设置不同的数据发送间隔进行数据发送,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收发计数功能判断丢包情况。测试视频如下所示: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o34y1m7XM?share_source=copy_web

可见,本次测试发送间隔设置为50毫秒时丢包较多,设置80毫秒时少量丢包,设置100毫秒时不会丢包,可见丢包率跟数据发送频率息息相关。

RSSI测试:
RSSI查看十分方便,在数据接收的第r2字段。

测试结果如下,可见RSSI比较稳定。

网友A:
不错!可以代替ZIGBEE

网友B:
不错,Sub GHz的 R30M开发板
不知道通信距离能到多少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错,Sub GHz的 R30M开发板
不知道通信距离能到多少呢?

这个跟障碍物有关吧,周围的电磁环境有关

楼主:
关于星形组网的说明:一个星形网络有一个PAN协调器,终端节点只能连接到协调器,终端节点之前的通信需要通过协调器“转发”。

网友C:
是一种无线通信方案的选择

网友D:
通信的距离多大呢

网友E:
这个是多个板子申请的吗

网友F:
组网效果怎么样

网友G:
Microchip MiWi是什么协议呢

网友H:
数据传递顺序是什么样的

网友I:
板载资料不少呢

网友J:
没有增送天线吗

网友K:
无线组网距离可以到多少呢

网友L:
RSSI能不能测距呢

网友M:
有资料可以分享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通信的距离多大呢

跟遮挡物有关,发射功率有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有资料可以分享吗

官网资料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无线组网距离可以到多少呢

150个左右好像是

网友N:
引用 网友A:
不错!可以代替ZIGBEE

可以与Zigbee是互补的。简单来讲智能家居需要互联互通比较适合Zigbee场景。 microchip也有SAMR21 Zigbee哦。 当然miwi不但可以跑在Samr30(subG频段)还可以跑在SAMR21(2.4G) 这样协议更加简单高效。

网友N:
引用 网友D:
通信的距离多大呢

TX 11 dB, 空款 100米+ 250Kbps。

网友O:
一套3块啊,不错啊,羡慕。

网友P:
远距离测试是不是还是有点麻烦,要好几台电脑??

网友Q:
M0+的核啊,价格如何

网友N:
引用 网友G:
Microchip MiWi是什么协议呢

MiWi是Microchip基于802.15.4开放的私有组网协议栈。可以在本贴中找到很多资料。也可以去官网查看哈。

网友R:
引用 网友G:
Microchip MiWi是什么协议呢

Microchip MiWi是Microchip自己私有的一种自组网协议,它类似于Zigbee也是一种简化版的Zigbee。Microchip提供开源的代码,客户可以做二次开发,同时不用Zigbee那样的认证,开发测试上市比较简单。
目前支持868/900等Sub 1G和2.4G频率

网友R:
引用 网友H:
数据传递顺序是什么样的

MiWi组网分为P2P,星型和mesh。
P2P是点对点直接传递,发送数据时,指定接收方地址。
星型是PAN和周围的多个end device组成星型网络,数据可以是PAN发送给任何end device,end device发送给PAN,也可以是end device之间互传。同时还支持广播发送,任何设备都可以广播数据给其他所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