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感互感

楼主(2021-10-24):
两股线并绕的线圈,两股并联,有没有互感?

楼主:
如果我蓄意把其中一股的匝数增减一匝,结果会怎样?
为免发生甚么问题,没出事也吓坏,我串了个100W的灯泡,结果,灯泡亮了,而等匝数并联时灯泡是不亮的。

楼主:
这双线并绕的线圈,在其中一股串个1000W的灯泡,灯泡理应不亮,事实的确如此,灯丝的冷态电阻10Ω不到,带灯的线圈仿如直接接到电源上,那么,这股线究竟算是自感还是互感?

网友A:
这个应该和绕线方式有关

网友B:
单靠自感,无法在一根线中建立不同的感抗的区段。

网友B:
单根导线,电源流集中于表面,是 集肤效应,
多股並绕交叉换位,集肤依然,同一根导线,身处中心区的路段,阻抗比身处外围的路段大,这效果,互感才可做到。

楼主:
线圈双线并绕,两个灯泡,规格相同,分别串到两股中,市电,两灯亮度一样,并绕双线改为同轴电缆也一样,但在射频就不一定了,
尤其是用同轴电缆,接芯线的灯会暗些,那岂不意味着,集肤的集其实不在导体自身而是地理位置,但如此一来,却给了人们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网友B:
是的,无独有偶,静电也有「集肤行为」,
你把起电机往芯线碰,静电会跑到屏蔽网,当然喽,相似的只是现像,本质和原理,都跟电感的 集肤效应 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