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PFC启动电路中PTC电阻串联继电器的作用

楼主(2021-10-24):
看到一个PFC的电路,PTC电阻串联一个继电器是什么作用?此继电器切换依据又是什么?请坛友赐教。

网友A:
短路电阻 ,提升效率。

网友B:
那是NTC,大功率电源开机时抑制电流浪涌;
继电器是等启动完成后闭合,短路掉NTC,防止本身发热以及影响后续电源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是NTC,大功率电源开机时抑制电流浪涌;
继电器是等启动完成后闭合,短路掉NTC,防止本身发热以及影响后 ...

那么继电器动作的依据是什么?请赐教一二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么继电器动作的依据是什么?请赐教一二。

很明显:RL1和RL2都断开时是处于关机状态。
开机第一步闭合RL1,启动完成后闭合RL2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明显:RL1和RL2都断开时是处于关机状态。
开机第一步闭合RL1,启动完成后闭合RL2。 ...

启动结束是利用经验延时值还是电流检测?

@chongdongchen :收到,谢谢坛友的讲解!
直接检测后面电解电容电压更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