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求实现电路启动瞬间电流上升滞后电压原理图

楼主(2021-10-24):
求助各位大神,如何实现开关关闭瞬间,电压达到12V了,电流别上来。后级的负载没法调整。试过加个电感,有效果但不稳定。
   主要是电源负载能力有限,需要要实现电压达到了,就能通过电压比较器切断负载。但现在经常出现没切断负载,电源过载,电压就降下去了,导致比较器电压不够,无法切断负载。

    原思路是加个电感,使得电流相位延迟,好像不行,还是理解不对??

楼主:
输入电源功率受限 只有12V 1A,后端1.5R负载无法动。。测试不稳定,断开负载成功率60%左右。。实在没啥好办法了。求大神指点。。。

网友A(点评):
阁下的电源是 电压源 吧,电压上来了就切断负载,那是 超压保护,正正常常的输出 12V ,保甚么护,你需要的是 过载(电流)断路 吧,电流别上来 又是甚么意思,软启动也不行,串电感不过是跟负载分了压而矣,电阻(那个负载)中的电流跟分压的比例不会变。

网友B:
缓启动电路,参考一下。

网友C:
硬是没看懂
负载1.5,怎么弄开启的时候都是8A电流,你电源1.5A,怎么带的起?
还是你的负载是短时间接通的。

网友D:
串电阻,在电阻前端用比较器检测电压,电压上来了,切断负载。

网友A:
电压先至,电流缓增的,是电感自己,不是跟电感串联的负载 !
电阻中的电流,永远是成正比的紧随电压而变,软启动改不了这法则。

网友A:
电感上电瞬间,是高阻态,电源输出端的电压一下子就可达到  12V ,电流很小,感性负载或阻性负载串电感,都是这样,
然后,由于是直流电,电感的阻力会渐渐消失,如果电源内阻大或负荷能力不济,输出电压是 掉落而不是上升,以你这比较器的设置就 更不可能把负载断开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