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串口接收无线模块指令的话怎么识别比较好。

楼主(2021-10-24):
串口模块不停的接收指令,接收端怎么能准确的识别指令呢?

楼主:
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,怎么响应指令,怎么从接收的字符串读取指令呢

网友A:
最簡單的就是起始碼+命令碼+命令碼對應的資料+checksum

网友A:
如0x20(起始碼)+0x25(命令碼)+0x02(命令碼對應的資料)+0x47(checksum=(0x20+0x25+0x02)&0xFF)

网友A:
只要識別起始碼再驗證checksum就可以正確識別命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識別起始碼再驗證checksum就可以正確識別命令

多谢提供建议

网友B:
这个不是要定传输协议的么?
比如协议头+命令字+数据内容+校验。。。

网友C:
接收数据,然后实时分析啊。

网友D:
不停 的接收指令?

网友E:
串口不停的接收指令,也要有头头尾呀

网友F:
通过协议来识别指令的

网友G:
你指的不停是没有规律么?

网友H:
这个我觉得还是得有协议才可以

网友I:
通过协议,查询包头包尾,然后才可以进行数据处理

网友J:
你这个说的不是太清楚啊

网友K:
得有协议才可以,不停也没事儿的

网友L:
使用串口中断 进行数据处理呗

网友M:
不用担心这个问题,用串口中断就行,收到一组数据之后,再处理

网友N:
可以把数据放到缓冲区中,等收完数据在进行处理

网友O:
这个不停是一直发呗,那也是有数据格式的,按照格式处理

网友P:
你想要串口处理数据的例子么?

网友Q:
就是串口收到数据后,会到缓冲区里,你把里面的数据提出来就好了

网友R:
这个我觉得不停是不对的,你得有开始和结束的命令字

网友S:
响应指令是你收到数据之后,进行数据处理 然后通过协议知道那个是响应的命令,在进行处理就好了

网友T:
咋说呢,你熟悉一下串口接收流程吧

网友U:
你要知道串口的协议,每个字节都是干啥的

网友V:
例子就是串口接收的例子,会了就可以拓展了

网友W:
如果数据量大的话 正常要把波特率调慢一些,否则容易丢包

网友X:
例子没有,不过你可以看看串口接收部分,数据从哪儿来的,再赋值进行处理就好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