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极管的模型分析 在二极管正极加+VCC电源,二极管负极悬空,此时负极的电压是多少

楼主(2021-10-25):
负极电位=VCC。

       不过,如果二极管两个引脚是不同金属,理论上负极电位可能不等于VCC。不管是否等于VCC,用万用表都测不出,这不是精度问题,也不是灵敏度问题,而是原理上就不能测出。

楼主:
PN结电场产生的电势,是由扩散形成的,属于接触电势,在等温条件下,环路接触电势一定为零。<定理>

    这不是一个电路问题,也不是一个物理问题,而是一个化学问题。

楼主:
如果不等温,环路接触电势不一定为零------温差电

网友A:
电路中任何一点的电位等于该点与参考点之间的电压,

网友B:
这个问题,其实就是问二极管开路其两端是否有压差

这里有个前提条件,即考虑的是独立封闭系统,不考虑其与系统外的能量交换(也就是无诸如光和热等的能量交换)。在此前提下,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差稳态必然为零,否则就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。

至于所提到的“化学”,早已经纳入到近代物理中——物理化学。

网友B:
电路中的二极管模型必须满足能量守恒定律,所以依据二极管相关模型就可以给出答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,其实就是问二极管开路其两端是否有压差?

这里有个前提条件,即考虑的是独立封闭系统,不考虑其 ...

没有"独立封闭系统"条件限制,热平衡也允许能量交换。

       他只是不允许在接触面有能量转化。比如含光电效应的光敏二极管,有化学反应的电池等。

       不过对于本楼主题,其实只要了解接触电势就不成问题了。

楼主:
物理化学属于化学系的,物理系没这个课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物理化学属于化学系的,物理系没这个课程。

“物理化学”的出现,基本终结了化学的“独立地位”。就微观量子层面,化学与物理早已经是一家了。

至于“物理系”和“化学系”之分,只是沿袭了早年的分类习惯而已。通常把分子层面的东西归为“化学”,而到了原子和原子核层面又归属“物理”。广义来说,物理学理论(量子力学)统治了整个物质微观领域,《物理化学》就是其具体体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物理化学”的出现,基本终结了化学的“独立地位”。就微观量子层面,化学与物理早已经是一家了。

至于 ...

“化学”只是不再是“基础学科”,没听说他不是“独立学科”。

楼主:
"独立"并不是“孤立”,比如主权独立,并不等于主权孤立,国与国还是有联系的。

         好像没听说自然科学里面那个学科是孤立的---“孤立学科”。

楼主:
不过,追求最大限度的“孤立”,的确是道家的最高境界!

网友C:
Vcc - ***
此乃 理论值

V_cc 减 V_pn
V_pn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