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 建议MounRiver用UTF-8作为默认编码

楼主(2021-10-25):
看了下CH573的库,还是用GBK编码的,MounRiver默认也是GBK编码,本身Eclipse对UTF-8有良好的支持,而且现在是21世纪了,还是用UNICODE编码作为默认编码吧。

楼主:
Eclipse本身对各种编码有良好的识别,请不要强制GBK。用过那么多基于Eclipse的开发环境了,MounRiver是第一个需要手工设置编码的。
请不要瞎改,请不要瞎改,请不要瞎改。

网友A:
您好,MRS是一款嵌入式集成开发环境,采用了与KEIL等嵌入式开发工具相同的默认编码。
同时MRS也保留了原平台切换编码方式的接口,您可以:
1.选中工程后点击右键菜单Properties打开工程配置页,然后通过Resource页面的Text file encoding选项来设定当前工程的编码方式。
2.点击主菜单Window->Preferences打开全局配置页,然后通过General->Workspace页面的Text file encoding选项来设定当前整个工作集的编码方式。
感谢您的意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MRS是一款嵌入式集成开发环境,采用了与KEIL等嵌入式开发工具相同的默认编码。
同时MRS也保留了原平 ...

已经改成utf-8了。Eclipse本身是可以跨平台的,默认GBK编码只会给跨平台带来麻烦。Eclipse的设计和Keil完全不同,真的没必要硬往Keil上靠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已经改成utf-8了。Eclipse本身是可以跨平台的,默认GBK编码只会给跨平台带来麻烦。Eclipse的设计和Keil完 ...

确认有同感
特别是我用VSCODE打开工程的时候
各种乱码,好痛苦~

网友C:
保持一致,用起来方便

网友D:
MounRiver编译太慢

网友E:
这个有什么问题吗?

网友F:
UTF-8自己设置吧。

网友G:
对维护注释太难了。

网友H:
希望下一版本改进吧。

网友I:
这个是沁恒自己的软件吗

网友J:
GBK编码也能接受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Eclipse本身对各种编码有良好的识别,请不要强制GBK。用过那么多基于Eclipse的开发环境了,MounRiver是第一 ...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Eclipse本身对各种编码有良好的识别,请不要强制GBK。用过那么多基于Eclipse的开发环境了,MounRiver是第一 ...

编码方式可以自定义的。

网友G:
注释维护也难。

网友M:
需要正常设置吗

网友F:
keil和MounRiver都很麻烦。

网友E:
现在keil之类的都是用的GB标准吧

网友D:
需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。

网友L:
不反复切换环境,还好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Eclipse本身对各种编码有良好的识别,请不要强制GBK。用过那么多基于Eclipse的开发环境了,MounRiver是第一 ...

用习惯就行了。

网友J:
GBK编码比utf-8 差不多。

网友I:
eclipse不习惯用。

网友H:
新版本真复杂。

网友N(2021-11-26):
引用 网友E:
现在keil之类的都是用的GB标准吧

因为keil只支持一个平台,随便用什么编码/字符集都无所谓;但像Eclipse系这种跨平台的IDE,就应该首选UTF-8;因为UTF-8是多个平台上的不成文的标准。
另外几乎所有支持中文的UI库显示字符时都用UTF-8编码!
所以,UTF-8才是王道!

网友O(2025-03-30):
只能说单片机的开发有很强的历史包袱……编码格式改与不改都有其合理之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