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 M0518 PWM的电压输出只有2V左右,没有3.3V

楼主(2021-10-25):
直接用IO引脚PWM,测量输出的波形高电平只有2V,请问问题出在哪里

代码如下:

  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(PWM0, 0, ISO7816CLK, 50);          //3.5712M

   // Enable output of PWM0 channel 0
    PWM_EnableOutput(PWM0, PWM_CH_0_MASK);

    PWM_Start(PWM0, PWM_CH_0_MASK);     // Start

网友A:
引脚配置是否正确;
引脚外部是否有连其他电路?
直接烧例程PWM_DoubleBuffer,看PA0引脚看看

网友B:
引脚配置为PWM专用

网友C:
PWM的电压必须通过示波器观察, 万用表测的只是平均值

网友D:
用的是示波器看,只有1.8V

网友E:
断开外面的电路,单独测试io,看看是不是外面的电路出现电平冲突或者负载电阻过小原因导致的

网友F:
不会的,能不能把波形抓一下,
除非你说的是平均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