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性价比:锦锐CA51F7雾化器专用芯片

楼主(2021-10-25):
谢生18107309488同微

楼主:
1 概述
CA51F7 系列芯片是基于 1T 8051 内核的 8 位微控制器,通常情况下,运行速度比传统的 8051 芯片快 10 倍,
性能更加优越。内置 16K Flash 程序存储器,可多次重复编程的特性,给用户开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。不仅保留
了传统 8051 芯片的基本特性,内置可编程 FPG 时钟频率抑制功能,可应用于雾化器、加湿器及医美产品中,可
有效降低传导干扰。还集成了 12 bit ADC、Touch Key、16 Bit PWM、UART、I²C 以及低电压检测(LVD)等功能模块。
支持 IDLE、STOP 和低速运行三种省电模式以适应不同功耗要求的应用。
2 基本特性
u 内核
Ø CPU:1T 8051, 最高速度比传统 8051 10
Ø
兼容 8051 指令集, DPTR 工作模式
u 存储器
Ø Flash: 16K 字节,支持多次重复擦写
Ø Flash 可划分为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,数据空间功能类似 EEPROM,用于存储掉电需要保存的数据
Ø RAM:256 字节内部 RAM,768 字节外部 RAM
u 工作电压
Ø
工作电压:
l CPU 时钟为 8MHz 时,工作电压范围:2.2 ~ 5.5V
l CPU 时钟为 16MHz 时,工作电压范围:2.7 ~ 5.5V
u 时钟系统
Ø
内置低速 RC 振荡器:100KHz,精度±25%
Ø
内置高速 RC 振荡器:16MHz,精度为±1.5%
Ø 可编程 RC 振荡器 PFG:8-40MHz,内置自动跳频功能。
Ø PFG 时钟频率校正模块:可实现以系统时钟为基准,对 PFG 时钟进行计数,以校正中心频率。
u TMC 功能
Ø
时钟源为内置低速 RC 振荡器,中断时间最小单位为 512 个低速 RC 振荡器时钟周期。
Ø
可配置中断时间为 1-256 个最小单位时间。
u 中断系统
Ø
7 个有效中断源
Ø
两级中断优先级,支持中断嵌套
Ø 5 个外部中断源CA51F752
u 定时器
Ø 2 16 位通用定时器: 定时器 0,定时器 1
u 通用输入输出口(
GPIO)
Ø
支持 18 GPIO 口,支持推挽、开漏、上拉和下拉、高阻模式
Ø 1 PWM 引脚(P07)可设置强推电流和强灌电流,可直接驱动 MOS 管(专门为加湿器应用而设计)
Ø 5 PWM 引脚可设置强灌电流,可直接驱动散热风扇和 LED 指示灯(专门为加湿器应用而设计)
u /数转换器(ADC
Ø
支持 10 通道 12 SAR ADC
Ø
支持 2 种基准电压源:VDD 和内部基准(1.5V)
Ø
选择内部电压为基准可直接测量 VDD 电压
u 触摸按键(
Touch Key
Ø
内置触摸感应控制器最大支持 10 触摸通道
Ø
可设置内部充电和内部基准
Ø
内置触摸跳频功能,可显著提升抗电压脉冲注入(CS)性能
Ø
高抗干扰性能,符合 EMC(CS)标准
Ø
支持触摸省电模式
u PWM
Ø
支持 6 通道 PWM,在 16 位范围内可任意配置周期和占空比
Ø
支持可直接输出内部时钟功能
u 低电压检测(
LVD
Ø
检测电压可设置为 2.7V,3.3V,3.7V 4.2V
Ø
可设置低电压复位或中断
u 复位模式
Ø
芯片支持多种复位源:硬复位,软复位,看门狗复位,低电压检测复位,上电/掉电复位
u 看门狗
Ø 27 位看门狗定时器,16 位调节精度,可配置看门狗复位或中断
u 通用串行接口(UART
Ø
支持 1 UART 接口
Ø
支持 1 字节接收缓存
u I2C 接口
Ø
内置 1 I2C 接口,支持主从模式,支持标准模式
u 程序下载和仿真
Ø
支持 ISP IAP
Ø
支持在线仿真功能CA51F752
u 低功耗
Ø STOP 模式,电流<5uA
Ø IDLE 模式,电流<30uA
u 封装类型: TSSOP20

网友A:
主要差异应是:内置可编程 FPG 时钟频率抑制功能,可应用于雾化器、加湿器及医美产品中。

官网还找不到 CA51F7系列的规格书,发出来了解一下。

网友B(2022-05-07):
性价比如何好?

楼主(2022-06-09):
您可以了解一下,价格和服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