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 ch563单片机问题

楼主(2021-10-25):
在使用ch563单片机过程中,如果使用了数据总线,数据位长度设置为8,PD0-PD7被占用,那么PD8到PD31能设置为普通IO口使用吗?我看配置,只配置了PA0-PA20作为地址总线,那么PD8—PD31能不能作为普通IO口呢

网友A:
设置为8位总线接口模式即可,CH563支持8位总线模式,在这种模式下,可以把PD8~PD31作为普通IO口使用。

网友B:
可以的啊

网友C:
当然可以的

网友D:
必须可以的啊

网友E:
有什么不可以了

网友F(2021-12-16):
没用过CH563MCU,不过正常都能配置成普通IO吧,除非那种特殊的比如BOOT这种IO

网友G:
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估计是可以配置成普通IO

网友H:
你看看数据手册吧,这个问题应该手册有写

网友I:
正常的IO口都可以配置成普通IO的啊

网友J:
你看看PD8-PD31是啥功能呗,如果复用的IO就可以配置成普通IO的

网友K:
查查手册,或者问问FAE,我觉得是都可以做成普通IO的

网友L:
PD8-31这么多IO,这个芯片多少个引脚的啊?

网友M:
我觉得可以用做普通IO,你不就是想做并口输出么

网友N:
可以的,我觉得这么多IO口肯定不能都是特殊IO

网友O:
你好像得查查寄存器,不过我觉得配置成并口肯定没问题的

网友P:
我猜得奥,肯定是能作为普通IO的,但是要注意电平,比如ADC的话,不能超过XX的电压哦

网友Q:
如果可以,发一下手册,我帮你参谋参谋

网友R:
好像是能做成普通IO的

网友S:
我觉得是可以配置成普通IO的,不用担心

网友T:
PD8—PD31应该可以作为普通IO口的

网友U:
如果不能配置成普通IO,也可以用IO扩展芯片,扩展一下 哈哈哈

网友V:
正常来说,MCU的IO都可以设置为普通IO的

网友W:
咩用过CH563,不过大多数的MCU的IO都可以做成普通IO的功能吧

网友X:
肯定能的,复用的IO都可以作为普通IO使用的。

网友Y:
我觉得是可以作为普通IO使用的,但是你还得自己好好看看手册

网友Z:
CH563是什么功能的MCU?带蓝牙么?还是什么

网友AA:
放心可以的,多尝试就好了

网友AB:
我觉得可以用做普通IO,问问fae比较好

网友AC:
这个芯片什么时候能支持调试可就爽多了!

网友C:
当然可以啊

网友AC(2022-01-19):
你怎么调试的?

网友AD:
可以的,看你的配置

网友AE:
貌似是可以做成普通IO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