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跑裸机还是跑体统

楼主(2021-10-25):
一般都怎么选择呢?

开始学嵌入式的时候,应该都是从简单的程序开始把,然后单线程的完成各种功能。

也不知道那个时候,操作系统开始铺天盖地的来了,然后,有用没用的都去跑个系统玩玩。

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,一般怎么选择呢?

网友A:
看系统的复杂程度吧,一般的应用都不用系统,如果裸机协调起来费劲就上系统

网友B:
开始时候都是裸跑。

网友B:
后来需要多线程了,才用系统。

网友C:
主要是把底子搭建好,一个干净,优秀的底子程序,是开发项目的关键
包括各个模块的初始化,应用函数接口。
项目开发,只剩下算法处理了

网友D:
裸跑还是上系统,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如果你的程序逻辑比较简单,那裸跑就够了,如果逻辑比较复杂,这个时候跑系统就体现优势了,能够很好的帮你把任务管理起来。

网友E:
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

网友F:
一般都是裸机,看你对操作实时性什么需求呗

网友G:
我是用的裸机,裸机也可以,简单的非常实用

网友H:
如果你要是大工程,想多任务处理,建议是系统

网友I:
这个没法界定,看你编码习惯吧

网友J:
最好是分析一下应用,如果你的应用偏向于实时性,还是跑系统吧

网友K:
我觉得这个倒是没啥,你擅长用啥,就会倾向于这个

网友L:
一般我是看业务量,如果简单就跑逻辑

网友M:
看以前的工程是啥呗,不能直接重新写吧

网友N:
我觉得还是跑系统比较好,还省事儿

网友O:
这个没法说,我觉得跑裸机挺好的

网友P:
看你喜欢用哪个吧,如果你喜欢用带系统的,就会用带系统的

网友Q:
我是比较喜欢用裸机,开发简单,编码容易

网友R:
还是系统的好呗,实时性非常好,而且用好了的话,会非常稳定

网友S:
系统比裸机好一些,我是这么认为的

网友T:
做产品一般都是看之前项目/产品用的啥,基本保持一致,因为方便维护

网友U:
话说,现在操作系统那个好用啊?

网友V:
还得是裸机,仿真容易啊,带系统的仿真都难

网友W:
看你产品的业务量吧,简单就单线程呗

网友X:
其实操作系统也不是多线程,就是时间片,只是任务调度通过分配来完成

网友Y:
我是选择我擅长的,不然开发起来周期不允许

网友Y:
还有用自己喜欢的就好,习惯就行,这个没有啥固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