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放大器-信号链]
TI的TPA3220功放芯片的一些问题

楼主:
问题1:官方资料显示,TPA3220DDWR,在30V供电情况下,THD 1%的时候,8欧姆功率是2*50W,THD 10%的时候,8欧姆功率是2*60W,实际按照DEMO参数做出来,达不到官方的数据,实际参数,看我的AP测试图,附图。原理图,附图.
请帮忙看下是否还有改善的余地,并帮忙提出改进的办法,感谢!
问题2:TPA3220DDWR,官方资料显示,提供8欧姆THD=10%,2*60W连续功率,但是实际做出来,目前只能是2*40W连续功率,再往上1KHZ正弦波老化,都会随着功率的增加,保护时间会越来越短 ,这个我考虑到可能和我的PCB散热有关系,
但是如果和散热有关系,请看问题3。
问题3;  TPA3220DDWR,26V供电的情况下,输出功率41W,可以出连续功率,具体功率及失真,看附件3/4,同样在30V供电情况下,输出功率43W,只能**大概30S,具体功率和失真,看固件5/6,;
不同电压下,输出相近的功率,30V电压很容易保护,26V电压可以出连续功率,请帮忙分析下原因;
问题4;  TPA3220DDWR,保护后,FAULT引脚输出低电平,故障接触后,不能自动恢复,需要RESET引脚复位后才能恢复是吗?附件1原理图中,R19/R20/R21/R26/Q1/Q5的电路是否可行,FAULT保护动作后,Q5导通,使Q1导通,RESET拉低后复位,复位后FAULT又变成高电平,实际测试此电路不能正常工作,单独测试可行,只要闭环之后,就不正常;
请问,如果按照官方资料用TPS3802K能实现保护之后自动复位吗?
原理图;

以下是实际做出来的AP功率对失真测试图,负载2*8欧,这是其中一个声道:

楼主(2021-10-25):
这个论坛是没人做过这个TPA3220的功放芯片吗

网友A(2021-11-28):
手里有几个,但是没用过
看他们的参考设计,不确定他们测试的时候散热怎么处理的

感觉损耗不低,这么个封装,如果真有20W的损耗,还没有附加的散热,那肯定要过温的

网友A:
https://www.ti.com/lit/ds/slasen3b/slasen3b.pdf?ts=1638073174731

网友A:
https://www.ti.com/lit/ds/slasen3b/slasen3b.pdf?ts=1638073174731https://www.ti.com/lit/ds/slasen3b/slasen3b.pdf?ts=163807317473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