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比较寄存器生效问题

楼主(2021-10-25):
STM32G474做定时器比较输出的时候  定时器增减计数  设置比较寄存器比较值  在计数器周期值的时候比较寄存器设置值生效   能不能设置成在计数值为零的时候比较寄存器设置生效?

网友A:
ccr可以设置为任何值,关键看你需要输出什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cr可以设置为任何值,关键看你需要输出什么。

不是输出状态问题, 计数器增减计数, 我希望输出完全中心对称的PWM波  但是修改比较寄存器后  修改值是在中心位置生效的  那么输出的PWM波左侧还是原来的比较值  PWM的右侧则为新的值  所以不对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cr可以设置为任何值,关键看你需要输出什么。

楼主:
F28335中就可以设置加载寄存器执行的事件

网友A:
你说的这个现象 应该会发生在修改CCR所在的那个周期里,后续应该是稳定且一致的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这个现象 应该会发生在修改CCR所在的那个周期里,后续应该是稳定且一致的吧。 ...

不是稳定的   我需要连续修改比较寄存器的值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稳定的   我需要连续修改比较寄存器的值

你具体使用什么定时器,是高精度定时器还是其它常规定时器?

对你的具体应用还不太清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具体使用什么定时器,是高精度定时器还是其它常规定时器?

对你的具体应用还不太清楚。 ...

我使用的HRTIM  通过TIMER_A TIMER_B  输出2对互补PWM波形  TMIER_AB采用增减计数方式  希望的输出PWM以TIMER_AB的周期时刻为中心  前后对称  现在的问题是  如果我修改了比较寄存器的比较值, 那么这个值会在TIMER_AB的周期时刻生效   也就是PWM的上升比较事件实际使用的原比较值  PWM的下降比较事件使用的是新的比较值  导致输出的PWM不对称

网友B:
是否可以实测一下呢

网友C:
都可以输出什么呢

网友D:
定时器种类不一样 生效的时间也不一样吗

网友E:
互补PWM波形 有时差吗

网友F:
连续修改不就一直也不稳定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