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文档] 分享-RTC PC13 推挽输出时会影响LSE 精度。

楼主(2021-10-25):
RTC PC13 推挽输出时会影响LSE 精度。

描述:
当RTC 使用LSE 作为时钟,并使用PC13 作为信号输出时。每次输出的上升沿(如下图), 都会有干扰耦合到LSE 上,导致LSE 多产生一次时钟。进而导致RTC 计
时不准。同样, 秒脉冲输出和闹钟输出时都会有同样的影响。
//例如,
当RTC calibration 按照64 分频输出512Hz 信号时,实际会因为这个原因输出520Hz 左右。偏差约1.5%。

*0: 512Hz 输出1: 32K LSE
当RTC calibration 输出1Hz 秒脉冲时, 会偏差1/32768 = 30.5ppm。这个偏差只会在Calibration 输出时有, 关闭输出后, LSE 精度恢复正常。
这会导致Calibration 不准。

解决方案:
(硬件解决方案) :
在PC13 上对VBAT 脚并连一个>=103(0.01uF)的电容. 会略微改变输出边沿.

出处:103应用笔记

网友A:
VBAT和PC13之间加个电容~~~
学到了

网友B:
所以,自己画板子的时候,不能直接按常规来,要看看应用笔记,用户手册之类的

网友C:
这个分享非常好,是一手好经验

网友D:
这种操作还没用过,不过感觉有点儿效果

网友E:
感觉,PC13正常可以不接电容的,如果走线有干扰或者环境干扰的情况下,可以加个滤波电容

网友F:
为什么是电源+和PC13之间加个电容,而不是PC13和地之间加个电容呢?

网友G:
这是学到了,产品和开发板果然是不一样的

网友H:
为啥会有干扰呢?是布线的事情么?

网友I:
正常如果使用PC13做RTC输出的话,对这个信号线要做好处理,附近和背面不能有电源干扰的

网友J:
请问,加了103电容之后,不会引起其他影响吗?

网友K:
之前做RTC的时候 还没发现这个问题

网友L:
一般我们都使用外部的RTC,这样时钟比较准的,如果不考虑成本,可以试试

网友M:
感谢楼主分享,这个说的很详细,很有用

网友N:
这偏差好大啊,不过这个是否跟外部LSE也有关系呢?

网友O:
这个跟电路设计也有些许的关系吧,信号线没做好干扰处理

网友P:
一般情况下,偏差好像也不小,所以我都是选择外部RTC

网友Q:
属实,影响挺大的,楼主这解决方法挺好

网友R:
这是要做闹钟么?不过如果可以使用外部RTC的话,建议使用外部的,这样稳定可靠

网友S:
这个解决法不错,以后得多看应用笔记